[AVR单片机] AVR USB ISP下载程序怎么总是失败?

楼主(2014-04-30):
如题:

如图,有时也能下载进去,但像摸奖一样,实在打击啊...

网友A:
你换个软件试试,我以前也碰见过

是下载器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换个软件试试,我以前也碰见过

换了个软件,结果现象依旧...

网友A:
试试这个吧,你最上面那个我用的也不成功

谢谢,是下载器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试试这个吧,你最上面那个我用的也不成功

谢谢,
这个版本也用了,没改善。
后来我换了USBISP上面,D+ ,D- 线上的电阻,原来1K,换成20欧后电脑不识别了,又换回1K也不能识别了,看来要彻底换掉这个设备了...

网友B:
那是校验不过去,并不是程序没有下进去,程序已经下载成功,在选项里面把校验前面的勾去掉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是校验不过去,并不是程序没有下进去,程序已经下载成功,在选项里面把校验前面的勾去掉就好了 ...

不是哦,校验错误,说明本次烧录和文件是不同的,说明根本没烧进去...

网友C:
很可能是供电问题,以前碰到过类似情况。

下载器的问题

网友D:
你用个最高版本的下载软件,之前我也遇到类似问题,有时单片机升级了,软件也得升级

是下载器的问题。

楼主:
是下载器的问题,换一个下载器,成功率100%了...

注:伯乐电子的下载武器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是校验不过去,并不是程序没有下进去,程序已经下载成功,在选项里面把校验前面的勾去掉就好了 ...

下载器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