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MDK 5.1单步调试问题

楼主(2014-04-30):
最近安装了MDK5.1,不过单步调试的时候一条语句要单步好几次!观察汇编窗口,原来是在单步每条汇编语句,怎么设置成单步每条C语句的?

网友A:
5.1没装过,现在装的是5.0.
这估计不太好设置吧

楼主:
5.0也有这个问题啊,你的没有吗?

楼主:
再次贴一个MDK5.1的调试图和MDK帮助文件说明。
另外,MDK帮助文件中说明单步的最小单位是根据当前窗口来定的。当前是汇编窗口的时候,单步汇编语句;当前是编辑窗口是,单步C语句。可是我在编辑窗口仍然是单步汇编语句。
希望各路大神们能指点一下

网友A:
我电脑可以,不知道是不是你数的单步。

网友A:
这2个我都装了。

网友B:
请把光标移动到C代码部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把光标移动到C代码部分。

确定光标在C代码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电脑可以,不知道是不是你数的单步。

你那里每个函数都只要STEP OVER 一步就可以了是吗?

网友C:
但不是根据光标所在的位置自己改变的啊!没记得有这个BUG啊!

你重进一遍仿真试试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那里每个函数都只要STEP OVER 一步就可以了是吗?

STEP OVER没问题,STEP也可以

楼主:
跟库函数有没有关系?我以前用4.5版本的时候不会这样的!郁闷啊

楼主:
香版主,求助!

网友D:
擦,我这会也遇到这恶心问题了,还不知道怎么解决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擦,我这会也遇到这恶心问题了,还不知道怎么解决

还以为就我一个会有这样的问题呢!兄弟你解决了吗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还以为就我一个会有这样的问题呢!兄弟你解决了吗?

没有哇,我也大致查了下MDK5.1的设置项,希望能调过来,也没找到是哪个选项。
之前我有时需要查对汇编,在汇编窗口里一条一条的执行,但需要全速的时候也能全速,跳出当前函数这些都可以用,但是换到MDK5.1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全部都不行。我先前也以为是把光标定位到了汇编中,但移到C中,关闭汇编窗口,还是不行。

我现在也没办法,只好在IAR7.1的环境下调了,我是搭建的MDK5.1和IAR7.1的双环境,一份源代码,两份工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没有哇,我也大致查了下MDK5.1的设置项,希望能调过来,也没找到是哪个选项。
之前我有时需要查对汇编, ...

一样的问题,希望大神们来指点一二吧

网友E:
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啊,有人能解决吗,4.7用得蛮好的,就是5.1单步就出现这个鬼BUG

楼主(2014-06-27):
MDK更新到5.11a了,安装以后单步问题完美解决。有跟我碰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可以去更新一下!

网友F:
更新到5.11a还是一样,问题没有解决,系统重装也无济于事。

退回到4.72a去了,还有谁有办法?

网友G:
我更新到5.11a也一样,问题没解决,郁闷

网友(2014-10-15):
同遇到这个问题:(

网友H:
最新的版本已经V5.12

网友I:
最新版本MDK5.2也有同样的问题,我已经用回4.72a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最新版本MDK5.2也有同样的问题,我已经用回4.72a了

这个问题难倒KEIL公司一直没有发现吗?

网友J:
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,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设置项。。。。很头痛啊。

网友K(2014-12-11):
我装了以后,keil5和keil4都出现这问题了,现在仿真都蛋疼,求解决方法

网友L:
MDK还停留在4X的时代

网友F:
引用 网友K:
我装了以后,keil5和keil4都出现这问题了,现在仿真都蛋疼,求解决方法
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792232-1-1.html

网友M(2015-01-15):
我的4.74版本也出现这个问题,没有办法解决。

网友N(2015-03-12):
这个问题很蛋疼!

网友O(2015-04-15):
我前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,重装了几个版本还是不行。今天终于找到解决办法了。这个功能很隐蔽,官方帮助手册没有做特别强调。

MDK 汇编单步调到C单步

MDK 汇编单步调到C单步

网友O:
"鼠标左键选择C串口任意行代码,然后右键弹出快捷菜单,选择Run to Cursor Line 选项,就可以把汇编单步调成C单步。"这个解决办法似乎只对部分版本有效,目前亲测MDK4.70a、MDK4.72a有效,MDK4.740a、MDK5.10、MDK5.14无效。我是遇到MDK4.72a经常崩溃然后去装了MDK5.14后出现这个单步问题的,还影响到了低版本。

网友O:
重新声明下,MDK4.70a、MDK4.72a本来汇编单步和C单步都支持的,只要通过移动光标到指定窗口(汇编或C窗口)即可完成切换。没有前述所谓的解决办法。对于MDK5.10、MDK5.14存在的此问题依然无法解决。

网友P(2015-06-11):
坑爹啊,正在用MDK5.14的表示bug满天飞。。。
要用的兄弟们慎重啊,4.12和4.72是最好用的

网友Q:
我也是遇到这个jb问题,好烦躁,本论坛难道没人解决吗?
ps:本帖子和另一个方法都实验过了不管用

楼主:
工程目录下千万不要有中文名字,不然单步会有问题!

网友P:
引用 楼主:
工程目录下千万不要有中文名字,不然单步会有问题!

全英文路径,5.14存在同样问题,根本不是路径原因引起的

网友R(2015-09-06):
引用 网友O:
重新声明下,MDK4.70a、MDK4.72a本来汇编单步和C单步都支持的,只要通过移动光标到指定窗口(汇编或C窗口) ...

但是我4.74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没办法解决么?

网友P:
Keil现在是越做越烂了,已经到了**肋的程度

网友S:
今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鼓捣了一个下午也没哟解决,兄弟们有好的办法了吗? 我用的是MDK5.16和5.10都不能单步正常调试

网友T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每次要点好几下单步运行才能执行一条C语句,真JB蛋疼,坛子里有木有高手啊,出来指点一下,记得一定要@我哟

网友U(2015-12-13):
我是KEIL MDK5.14,在中文目录下也出现这个问题,把工程拷贝到纯英文目录就好了。KEIL MDK4.72A中文下就没这个问题,keil越来越倒退了。

网友V(2016-03-05):
引用 网友C:
但不是根据光标所在的位置自己改变的啊!没记得有这个BUG啊!

你重进一遍仿真试试! ...

KEIL5以上版本的BUG,KEIL目前还没有修复,降到4.72使用吧

网友V:
引用 网友T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每次要点好几下单步运行才能执行一条C语句,真JB蛋疼,坛子里有木有高手啊,出来指点一 ...

KEIL5以上版本的BUG,KEIL目前还没有修复,降到4.72使用吧

网友V:
引用 网友P:
Keil现在是越做越烂了,已经到了**肋的程度

看我的设置,我解决了问题了。KEIL V5.18安装包已经注册机百度网盘分享http://pan.baidu.com/s/1jHsLoSu

网友W:
改成英文路径,能在大多数情况下正确单步执行C源代码,但有时还会掉进汇编。改成英文路经以后,要做很关键的一步——重新编译整个项目,否则没用
推荐使用MDK4.73调试,用VisualStudio + VisualAssistant编程。对MDK5太灰心了。

网友X(2016-05-30):
能解决吗? 我用4.72a,在时C页面,单步步过时,有时又返回到前面已经势行过的语句,然后跳过多条语句返回来继续势行……。不解!!!

网友Y(2017-10-17):
今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
问题:keil调试时光标在一直在汇编窗口;
解决方法:把工程目录改成了全英文;
~~

网友Z(2018-07-24):
今天的我也出现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