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运放] 运放单电源供电交流耦合问题

楼主(2014-04-30):
我想做一个单电源供电的扩音器,运放做前级小信号放大,OTL作功率放大,我在级间耦合遇到问题,就是从运放出来的信号摆幅是0~4V,(因为是单电源供电),相当于带有2V直流分量的峰值为2V的交流量,由于OTL功率放大电路是一对射极跟随器交替放大信号的正负半轴,所以我用10uF的耦合电容,但是仿真的时候发现它被击穿了,可能是由于信号峰值a点为4V,而b点的静态电位为2.5V左右,极性接反,但是又必须这样接,因为信号最小时a点电位为0,电容电压右正左负。不用无极性电容,请问解决方案,还有我的分析可能有误,请指教,谢谢!

完整电路图:

网友A:
参数有问题。输入应该同样放一个电容隔直。静态工作点设置在5伏?用的什么仿真软件,能仿真出击穿的效果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参数有问题。输入应该同样放一个电容隔直。静态工作点设置在5伏?用的什么仿真软件,能仿真出击穿的效果? ...

信号发生器给的是带DC的正弦,模拟语音使话筒支路产生的交流量,直接给进运放,应该没有问题,Vcc给5V,放大器输出摆幅为0~4V,OTC电路的输入端静态电位应该是Vcc的一半,2.5V.用Multisim,现象为C2电容随着信号的改变,一会是正常的黑色,一会儿是红色,分别是左上和右上两图,我不确定右上图代表什么,猜想是击穿

网友B:
如此成熟的声频功放电路,被恶搞成什么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