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C的问题请教

楼主(2014-04-30):
做A/D,发现在1.13V往下时,DSP转换的值会从1.13V直接跳变到1.03V,再小就跳变到0.93V,但输入电压没有跳变,在1.13V以上时,没问题,不跳变,在0.93往下也不跳变,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导致AD变换不连续请教各位高手

楼主:
先谢谢各位了

网友A:
就DSP本身来说 ADC不会出现这样的跳变问题,先用示波器检查一下测量的信号,确认信号没问题

网友B:
你测量的原因吧

网友B:
不可能跳变这么大的

网友C(2014-06-05):
楼主先用检查一下测量的信号,先确认信号没问题。

网友D:
等待高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