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Y7C68013 求助

楼主(2014-04-30):
如果仅仅作为测试,将CY7C68013 设置 EP6为输入端点自动打包上传 假设软件配置正常,外部MCU要向EP6 FIFO中写数据是不是只需要8根数据线 和一根SLWRJ就可以了?

楼主:
请大家帮我答疑解惑呀

网友A:
外部MCU要向EP6 FIFO中写数据是不是只需要8根数据线 和一根SLWRJ就可以

网友A:
外部MCU要向EP6 FIFO中写数据是只需要8根数据线 和一根SLWRJ就可以的

网友B(2014-06-18):
引用 网友A:
外部MCU要向EP6 FIFO中写数据是只需要8根数据线 和一根SLWRJ就可以的

ls啥时候也开始搞技术了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