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OC3的外部中断设置问题

楼主(2014-04-30):
在psoc3上,外部中断如何设置?
   芯片是cy8c38 , 我现在要用到外部中断,请问我改如何设置

楼主:
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

网友A(2014-06-17):
设置GPIO中断允许位、中断屏蔽位,中断触发方式,允许总中断,总之就是按照要求设置相应的寄存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