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L PWM输出问题

楼主(2014-04-30):
/*使用定时器1的通道1输出PWM*/
void TIM1_PWM_Initial(void)
{
  TIM1_DeInit();
  TIM1_TimeBaseInit(0x0000, TIM1_CounterMode_Up, 500, 0x01);
  TIM1_OC1Init(TIM1_OCMode_PWM1,
               TIM1_OutputState_Enable,
               TIM1_OutputNState_Disable,
               200,//占空比
               TIM1_OCPolarity_High,
               TIM1_OCNPolarity_High,
               TIM1_OCIdleState_Set,
               TIM1_OCNIdleState_Set);
  TIM1_OC1PreloadConfig(ENABLE);

  TIM1_Cmd(ENABLE);
    TIM1->BKR |=0x80;//主使能

}
void main(void)
{
  CLK_HSICmd(ENABLE);
  TIM1_PWM_Initial();
  /* Executive loop, runs continually after initialization */
  while (1)
  {
}
}

网友A:
和刚才那个一样的吧

网友B:
什么问题呢???

网友B:
没输出,还是其它啥问题?

网友B:
你GPIO未设置吧

static void TIM2_Config(void)
{
  /* Enable TIM2 clock */
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(CLK_Peripheral_TIM2, ENABLE);

  /* Config TIM2 Channel 1 and channel 2 pins */
  GPIO_Init(GPIOB, GPIO_Pin_0 | GPIO_Pin_2, GPIO_Mode_Out_PP_High_Fast);

  /*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*/
  TIM2_TimeBaseInit(TIM2_Prescaler_1, TIM2_CounterMode_Up, 65535);

  /* PWM1 Mode configuration: Channel1 */
  TIM2_OC1Init(TIM2_OCMode_PWM1, TIM2_OutputState_Enable, CCR1_Val, TIM2_OCPolarity_High, TIM2_OCIdleState_Set);
  TIM2_OC1PreloadConfig(ENABLE);

  /* PWM1 Mode configuration: Channel2 */
  TIM2_OC2Init(TIM2_OCMode_PWM1, TIM2_OutputState_Enable,CCR2_Val, TIM2_OCPolarity_High, TIM2_OCIdleState_Set);
  TIM2_OC2PreloadConfig(ENABLE);

  TIM2_ARRPreloadConfig(ENABLE);

  /* Enable TIM2 outputs */
  TIM2_CtrlPWMOutputs(ENABLE);

  /* TIM2 enable counter */
  TIM2_Cmd(ENABLE);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GPIO未设置吧

static void TIM2_Config(void)

谢谢,是没有设置IO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,是没有设置IO

:D
看样子解决了

网友C(2016-11-15):
引用 网友B:
你GPIO未设置吧

static void TIM2_Config(void)

找了很多例程,还是你的最好用,感谢

网友D(2020-06-29):
引用 网友B:
你GPIO未设置吧

static void TIM2_Config(void)

看了这么多历程,就你的没问题,专门登录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