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请问谁有这个仿真器的驱动?

楼主(2014-05-01):
本人手头上得到一块USB转JTAG的NUVOTON仿真下载板,上面只有一颗IC:nuc120,插上电脑后显示找不到驱动,不知道哪位高人可以提供一下这类型的驱动程序,TKS

网友A:
从你的截图看,是找不到usb转串口的驱动。。。你下个usb转串口的驱动,一般是CH340,PL2303

网友B:
你可以下载安装一个驱动精灵试试
如果不行去官网找找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可以下载安装一个驱动精灵试试
如果不行去官网找找

驱动精灵也可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