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SP430G2553的串行通信设置

楼主(2014-05-01):
我用的软件是CCS,在看这方面代码的时候,有如下的代码:
  UCA0CTL0 |= UCCKPL + UCMSB + UCMST + UCSYNC;  // 3-pin, 8-bit SPI master
  UCA0CTL1 |= UCSSEL_2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MCLK
请问UCA0CTL0和UCA0CTL1这两个控制寄存器是芯片内部自带的吗?还有,这些控制寄存器每位的作用都是什么啊?我在datasheet里没有看到啊?

网友A:
UCA0CTL0和UCA0CTL1这两个名字是头文件里定义的。你也可以给它起个别的名字。
指向的实际寄存器是系统自带的。

网友A:
另外,这两个寄存器数据手册里是有介绍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另外,这两个寄存器数据手册里是有介绍的

你的截图那里我找到了,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设置这两个寄存器啊?寄存器每一位都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?这些从哪里可以查到呢?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