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stm32f051的stop mode功耗太大了

楼主(2014-05-01):
我自己的板子,只焊了一个mcu和外部晶振,全速运行功耗在9ma,standby模式功耗在8ua,这两个都还算正常,但是stop模式功耗在1.8ma左右,跟手册描述相差太大,代码就是官方的例程,上电配置个RTC就进stop模式

while(1)
  {
    /* Insert 5 second delay */
    Delay(500);

    /* Set alarm in 5s */
    RTC_AlarmConfig();

    /* LEDs Off */
    STM_EVAL_LEDOff(LED1);
    STM_EVAL_LEDOff(LED2);
    STM_EVAL_LEDOff(LED4);

    /* Request to enter STOP mode with regulator in low power mode */
    PWR_EnterSTOPMode(PWR_Regulator_LowPower, PWR_STOPEntry_WFI);

    /* LED1 On */
    STM_EVAL_LEDOn(LED1);

    /* Disable the RTC Alarm interrupt */
    RTC_ITConfig(RTC_IT_ALRA, DISABLE);
    RTC_AlarmCmd(RTC_Alarm_A, DISABLE);

    /* Configures system clock after wake-up from STOP */
    SYSCLKConfig_STOP();
  }
}

网友A:
确实大了点

楼主:
这跟手册描述的差别有点太大了点

楼主:
把程序刷到stm32f030的discovery板子上,测得电流400ua左右,依然跟手册上的十几ua相差很大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把程序刷到stm32f030的discovery板子上,测得电流400ua左右,依然跟手册上的十几ua相差很大 ...

那说明程序没啥问题啊。
剩下就是你的硬件,或者芯片哪里有漏电也有可能。
再焊一块试下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说明程序没啥问题啊。
剩下就是你的硬件,或者芯片哪里有漏电也有可能。
再焊一块试下吧 ...

可是手册上写的是十几ua啊,discovery板测得400ua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可是手册上写的是十几ua啊,discovery板测得400ua

:D
不好意思,看错了。
那只能查查程序了

网友B:
看了下程序,和你的程序好像一样的。
帮不了你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了下程序,和你的程序好像一样的。
帮不了你了

搞定了,把所有IO包括SWD和OSC的io都设置成上拉输入,实测6个UA:lol

楼主:
官方的例程太粗糙了,这点要像TI和EFM学习

网友B:
原来这样还可以降低功耗,学习了

网友C:
IO口的处理是基本的嘛,输入如果悬空算嘛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