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容隔直-实际电路-仿真-时域分析

楼主(2014-05-01):
项目中用到电容隔直,PWM驱动波,经隔直电容、变压器耦合、整流,打开大功率MOS,不知道电容可以过多大的电流,是不是只与其寄生电阻有关系?
隔直电容后端的负载是看成R还是L、R?请大神指点下! 一下是本人实际电路、仿真的波形,以及时域分析。

网友A:
阻抗匹配的问题吧
输出能量太小充磁要吃电流的。。

网友B:
楼主,功力深厚,学习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阻抗匹配的问题吧
输出能量太小充磁要吃电流的。。

能否讲清楚点呀?我不太懂变压器
哪里需要阻抗匹配?充磁要吃电流是个什么意思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功力深厚,学习了

以前搞得迷迷糊糊的,所以现在自己总结一下,理顺下,也是抱着学习交流的心态了。

网友C:
“不知道电容可以过多大的电流,是不是只与其寄生电阻有关系?”
是的。电容允许通过多大电流,大体上只和“寄生电阻”有关。

“隔直电容后端的负载是看成R还是L、R?”
这要看变压器次级的负载是什么。如果变压器是用来驱动MOS,那么变压器次级的负载大体上是个非线性电容。
变压器初级两端即隔直电容后端负载,包括变压器次级负载反射到初级的那个非线性电容、变压器初级电感、变压器寄生电容、变压器初次级漏感、绕组电阻、铁损等等,比较复杂,而且往往是非线性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“不知道电容可以过多大的电流,是不是只与其寄生电阻有关系?”
是的。电容允许通过多大电流,大体上只和 ...

变压器次级负载反射到初级的那个非线性电容--版主 这个反射到初级怎么理解?
感觉变压器好复杂呀 有没有好的资料推荐下呀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变压器次级负载反射到初级的那个非线性电容--版主 这个反射到初级怎么理解?
感觉变压器好复杂呀 有没有 ...

这是“电工学”或者“电路分析”课程的内容,任何一本讲到过理想变压器的教材都会有,例如李翰荪《简明电路分析基础》,第12章。
其实,就是所谓“变压器的阻抗变换作用”。

变压器确实比较复杂,“不理想”的因素太多。
你是用在开关电源中,建议看看赵修科《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》,好像技术交流版面老tyw的“新年大书包”里面就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是“电工学”或者“电路分析”课程的内容,任何一本讲到过理想变压器的教材都会有,例如李翰荪《简明电 ...

谢谢版主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