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
AVR,用12864乱码,是什么原因,找了好久。

楼主(2014-05-01):
主函数:

#include "iom16a.h"
#include "init_mcu.h"
#include "LCD12864-S.h"
#include "keyboard&menu.h"
#include "data_processing.h"

#define set_bit(x,y)  (x|=(1<<y))
#define clr_bit(x,y)  (x&=~(1<<y))

extern char LCD12864_table1[17];
extern unsigned long int frequency_r_fix,frequency_c_fix,frequency_l_fix;
extern unsigned char key1num;

void main( void )
{
  init_mcu();
  LCD12864_init();
  LCD12864_display();
  set_bit(GICR,6);clr_bit(GICR,7);clr_bit(GICR,5);
  while(1)
  {
    keyscan();
    switch(key1num)
    {
      case 0:r_processing();break;
      case 1:c_processing();break;
      case 2:l_processing();break;
      default :break;
    }
    LCD12864_display();
  }
}

12864串口通信:
#include "iom16a.h"

#define set_bit(x,y)  (x|=(1<<y))
#define clr_bit(x,y)  (x&=~(1<<y))

#define LCD12864_SID_1 set_bit(PORTC,6)
#define LCD12864_SID_0 clr_bit(PORTC,6)
#define LCD12864_SCLK_1 set_bit(PORTC,7)
#define LCD12864_SCLK_0 clr_bit(PORTC,7)

char LCD12864_table1[17]={"   RLC测量仪-R  "};
char LCD12864_table2[17]={"换档:自动      "};
char LCD12864_table3[17]={"量程:          "};
char LCD12864_table4[17]={"请稍等...       "};

void LCD12864_delay1us(unsigned char LCD12864_us)        //延时1us,16M/4T
{
        unsigned int LCD12864_delay;
        for(LCD12864_delay=0;LCD12864_delay<LCD12864_us;LCD12864_delay++)
        {
          unsigned char a,b;
          for(b=1;b>0;b--)
              for(a=1;a>0;a--);
        }
}

void LCD12864_write_byte(unsigned char LCD12864_byte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LCD12864_i;
        for(LCD12864_i=0;LCD12864_i<8;LCD12864_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LCD12864_byte&0x80)LCD12864_SID_1;
                else LCD12864_SID_0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elay1us(20)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CLK_1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delay1us(20)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SCLK_0;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byte<<=1;
        }
}

void LCD12864_write_comm(unsigned char LCD12864_comm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Scomm,Hcomm,Lcomm;
        Scomm=0xf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指令
        Hcomm=LCD12864_comm&0xf0;
        Lcomm=(LCD12864_comm<<4)&0xf0;
        LCD12864_write_byte(Scomm);
        LCD12864_delay1us(20);
        LCD12864_write_byte(Hcomm);
        LCD12864_delay1us(20);
        LCD12864_write_byte(Lcomm);
        LCD12864_delay1us(20);
}

void LCD12864_write_data(unsigned char LCD12864_data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Sdata,Hdata,Ldata;
        Sdata=0xf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数据
        Hdata=LCD12864_data&0xf0;
        Ldata=(LCD12864_data<<4)&0xf0;
        LCD12864_write_byte(Sdata);
        LCD12864_delay1us(20);
        LCD12864_write_byte(Hdata);
        LCD12864_delay1us(20);
        LCD12864_write_byte(Ldata);
        LCD12864_delay1us(20);
}

void LCD12864_init()
{

        LCD12864_write_comm(0x30);                //基本指令集
        LCD12864_write_comm(0x02);                //地址归位
        LCD12864_write_comm(0x0c);                //整体显示打开,游标关闭
        LCD12864_write_comm(0x01);                //清除显示
        LCD12864_write_comm(0x06);                //光标从右向左加一位移动
}

void LCD12864_display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LCD12864_i;
        LCD12864_write_comm(0x80);
        for(LCD12864_i=0;LCD12864_i<16;LCD12864_i++)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_data(LCD12864_table1[LCD12864_i]);

        LCD12864_write_comm(0x90);
        for(LCD12864_i=0;LCD12864_i<16;LCD12864_i++)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_data(LCD12864_table2[LCD12864_i]);

        LCD12864_write_comm(0x88);
        for(LCD12864_i=0;LCD12864_i<16;LCD12864_i++)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_data(LCD12864_table3[LCD12864_i]);

        LCD12864_write_comm(0x98);
        for(LCD12864_i=0;LCD12864_i<16;LCD12864_i++)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_data(LCD12864_table4[LCD12864_i]);

}

void LCD12864_display_line1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LCD12864_i;
        LCD12864_write_comm(0x80);
        for(LCD12864_i=0;LCD12864_i<16;LCD12864_i++)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_data(LCD12864_table1[LCD12864_i]);

}

void LCD12864_display_line2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LCD12864_i;
        LCD12864_write_comm(0x90);
        for(LCD12864_i=0;LCD12864_i<16;LCD12864_i++)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_data(LCD12864_table2[LCD12864_i]);

}

void LCD12864_display_line3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LCD12864_i;
        LCD12864_write_comm(0x88);
        for(LCD12864_i=0;LCD12864_i<16;LCD12864_i++)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_data(LCD12864_table3[LCD12864_i]);

}

void LCD12864_display_line4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LCD12864_i;
        LCD12864_write_comm(0x98);
        for(LCD12864_i=0;LCD12864_i<16;LCD12864_i++)
                LCD12864_write_data(LCD12864_table4[LCD12864_i]);

}

*

网友A:
用示波器看波形,对时序...

网友B:
半角全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