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jlink连接的问题

楼主(2014-05-01):
我在调试时出现一个问题,突然不能烧写了。
DEBUG菜单下如图,见附件。
请问高手,如何解决?谢谢!

网友A:
重新添加FLASH看看。

楼主:
不行哎。JLINK的指示灯又红又黄,貌似好的时候是黄灯。

楼主:
KEIL重装了,不行;JILNK驱动也重装了,还是不行。

楼主:
液晶重插了一下就好了,奇怪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行哎。JLINK的指示灯又红又黄,貌似好的时候是黄灯。

JLINK能找到,JLINK肯定没啥问题。
线没接好;
芯片坏了;
芯片虚焊都有可能啊;

网友A:
改成SWD接口看看

楼主:
谢谢超级版主。

网友B:
应该是使用的JLINK接口和你正在使用的I/O冲突导致异常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