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啥编译stm32f10x_it.h时出现这种问题

楼主(2014-05-01):
编译stm32f10x.h时,出现这种问题,是什么原因

网友A:
定位一下你的出错位置,看看你那个程序出错位置是不是少了结束符号什么的

网友B:
是不是那个地方
/**

网友C:
你那工程里面没啥东西吧 上传工程看看,这样一个图片不好分析原因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那工程里面没啥东西吧 上传工程看看,这样一个图片不好分析原因

这些是我的工程,请帮忙找找问题在哪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些是我的工程,请帮忙找找问题在哪

你这个程序问题相当多
出现那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你的app.h中的
void Task_LED(void *p_arg) 声明少了个分号引起的。
顺便说一下,你的ucosii中 os_cpu_a.asm 这个文件是IAR编译器的,你要换成MDK的才行!
问题还有很多,你自己慢慢解决,不明白的再提出来吧。。
不早了 休息了!!

楼主:
谢啦,我换了一下头文件的位置后,问题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