压控恒流源,仿真图给大家指正

楼主(2014-05-01):
大家五一快乐!
仿真图如下:1.压控恒流源输出0-2A电流连续可调,采用MOS管扩流,当输出2A电流时。MOS会有接近8V的电压,MOS管是不是会非常热呢?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?
                   2.实际搭电路会用OP07,双电源供电,如果是正负十五伏特,是用三个7815并联扩流好,还是加个三极管扩比较好!
图中有什么要改正的大家也帮忙看下。
                  3.U1A输出端的电压是根据什么来的,它一定能导通MOS管吗,谢谢!五一快乐!

楼主:
有没有帮我答疑解惑

网友A:
管子上有16瓦的功耗,根本扛不住。要选用导通电阻小的管子,毫欧的。这个电路的可行性,我表示怀疑。

这个电路的管耗不取决于所选管子导通电阻,完全由2A*8V来决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五啊!

你之所以在。

什么意思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什么意思

她峰了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什么意思

它精神不normal

网友A:
你们两位,怎么用了不同的第三人称?

网友E:
发热:加大散热块,MOS最好选用TO-247封装,比如IRF260;

MOS也可以并联,最好选用均流电路;

简单点恒流源,一个运放加MOS基本够用了,不知道你的初衷是啥;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发热:加大散热块,MOS最好选用TO-247封装,比如IRF260;

MOS也可以并联,最好选用均流电路;

260在这里不合适,栅荷系数太大,运放输出的驱动不足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260在这里不合适,栅荷系数太大,运放输出的驱动不足。

只是打个比方,给你推荐个大尺寸的,增加散热面积的MOS管而已;

2A算一般的电流,200A恒流才称的上大电流;

大概率的MOS管还是很多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只是打个比方,给你推荐个大尺寸的,增加散热面积的MOS管而已;

2A算一般的电流,200A恒流才称的上大电 ...

大电流的场效应管内部其实是很多场效应管单元的并联,栅荷系数更大,更难驱动。运放之后要加一级推挽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大电流的场效应管内部其实是很多场效应管单元的并联,栅荷系数更大,更难驱动。运放之后要加一级推挽。 ...

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在运放之后加一级推挽。
MOS管门极对运放来说是个电容性质的负载,稳定状态下电流为零。
是否需要增加运放输出电流能力,端视该压控恒流源要求多么快的响应速度。

网友G:
2欧负载,电流2A以下,这时使用12V供电,那么主要功耗加在MOS管上。说明电源不合理。

使用略小于5V的供电!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2欧负载,电流2A以下,这时使用12V供电,那么主要功耗加在MOS管上。说明电源不合理。

使用略小于5V的供电 ...

负载要在10V内变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她峰了

负载在10V内变化的。负载与MOS管串联。我想问,这个电路还可以怎么改进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在运放之后加一级推挽。
MOS管门极对运放来说是个电容性质的负载,稳定状态下电流为零 ...

负载在10V内变化的。负载与MOS管串联。我想问,这个电路还可以怎么改进吗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负载在10V内变化的。负载与MOS管串联。我想问,这个电路还可以怎么改进吗 ...

首帖说“恒流源输出0-2A电流连续可调”,可是从图中看不出在哪里调。

U1A开环工作,U1B增益仅10倍,带宽却仅几Hz,不明白是何目的。R10也不知道出于何目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首帖说“恒流源输出0-2A电流连续可调”,可是从图中看不出在哪里调。

U1A开环工作,U1B增益仅10倍,带宽 ...

因为是仿真,我没接滑动变阻,直接通过VDD来调的。R10和R8匹配吧!限流的作用!,不知道分析对不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因为是仿真,我没接滑动变阻,直接通过VDD来调的。R10和R8匹配吧!限流的作用!,不知道分析对不 ...

加入r10,会造成更大的失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加入r10,会造成更大的失配。

那应该把它减小吗?能告诉我为什么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首帖说“恒流源输出0-2A电流连续可调”,可是从图中看不出在哪里调。

U1A开环工作,U1B增益仅10倍,带宽 ...

U1B 增益10倍,才能让输入电压缩小10倍,2V/10/0.1ohm=2A 啊,是这样考虑,如果采样电阻是1ohm,那就不要U1B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
说下你的看法哦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那应该把它减小吗?能告诉我为什么吗

R10应该去掉(短路),同时R8增加到10k欧(准确地说是9k欧)。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U1B 增益10倍,才能让输入电压缩小10倍,2V/10/0.1ohm=2A 啊,是这样考虑,如果采样电阻是1ohm,那就不要 ...

那么2V是基准电压了。
用电阻分压,把基准电压分成1/10不行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那么2V是基准电压了。
用电阻分压,把基准电压分成1/10不行吗?

其实前面接的事DA,我这里用VDD代替了,数控的,我打算DA出来接个精密电阻进行微调。大概前面就是这样了。后面的话主要是MOS管那一部分,我不知道这样硬件可以吗?我应该还不是很懂,如果你能帮我分析下这块那就最好了,谢谢你假期还来回复我这个菜鸟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R10应该去掉(短路),同时R8增加到10k欧(准确地说是9k欧)。

输出电流要步进1MA,总之精度越高和越稳定越好啦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输出电流要步进1MA,总之精度越高和越稳定越好啦

输出最大2A,步进1mA,那么你的D/A大概至少要12位。
这种情况下,用LM258可能是错误的选择。因为LM258输入失调的温度系数太大。应该使用较精密的运放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输出最大2A,步进1mA,那么你的D/A大概至少要12位。
这种情况下,用LM258可能是错误的选择。因为LM258输 ...

我内容说了哦,实际搭电路会用OP07运放,这个MOS管 散热要特别考虑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其实前面接的事DA,我这里用VDD代替了,数控的,我打算DA出来接个精密电阻进行微调。大概前面就是这样了 ...

场效应管用irfb4710,导通电阻毫欧级,或者两个并联也可。尽量让场效应管工作在接近可变电阻区,这样损耗会小很多。供电采用5伏供电。
运放用精度高一些的,失调小一些的。正相和反相端的对地阻抗尽量调一致,不然失调电流会变成失调电压,10倍放大后,同样让你受不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场效应管用irfb4710,导通电阻毫欧级,或者两个并联也可。尽量让场效应管工作在接近可变电阻区,这样损耗 ...

负载要在10V内变化,所以电压必须有大约12V以上啦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我内容说了哦,实际搭电路会用OP07运放,这个MOS管 散热要特别考虑吗

MOS管最大24W功耗,怎么能不考虑散热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MOS管最大24W功耗,怎么能不考虑散热?

管子的热阻一般都较高,这么大功率,散热很困难。所以,单管很困难,还是多管吧。

网友I:
2A恒流源,推荐开关电源式的恒流源。电压环是内环,电流环是外环。

网友I:
感觉带宽不够,电流没稳定住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J:
这是个严重的问题。

工作在线性电阻方式。

我认为场管是串联在输出回路中。请指教。

网友K:
做好散热就可以了,反正你这个图是玩玩,原理上没有问题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做好散热就可以了,反正你这个图是玩玩,原理上没有问题的。

不是玩,做产品

做产品的话,路还远那: 散热、滤波、输入保护、差分或单端模式选择。。。

网友L:
引用 网友F:
R10应该去掉(短路),同时R8增加到10k欧(准确地说是9k欧)。

请教 R8这样改的目的是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L:
请教 R8这样改的目的是?

使U1B两输入端对地电阻相等,目的是避免如20楼所说“失配”。

网友L:
引用 网友F:
使U1B两输入端对地电阻相等,目的是避免如20楼所说“失配”。

失配会出现什么现象?
实际值和目标值有出入?

网友F:
引用 网友L:
失配会出现什么现象?
实际值和目标值有出入?

运放偏置电流会在两输入端对地的电阻上产生不同电压,叠加于失调电压,使失调增大。

网友K:
做产品的话,路还远那:
散热、滤波、输入保护、差分或单端模式选择。。。

网友M:
mos可并联减小单管功耗,不知道你第二个问题什么意思,单个OP07就够了,采样电阻那么小肯定贵死了,干扰又大。。

网友N:
2.实际搭电路会用OP07,双电源供电,如果是正负十五伏特,是用三个7815并联扩流好,还是加个三极管扩比较好!
加三极管比较好

网友L:
这个图无论R6的值怎么调,输出恒流值都没变化

到底运放输入不平衡有哪些影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这个图无论R6的值怎么调,输出恒流值都没变化

到底运放输入不平衡有哪些影响?

影响很小的,用理想器件可能影响就可以忽略了,我是这么理解的,你也要做吗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影响很小的,用理想器件可能影响就可以忽略了,我是这么理解的,你也要做吗 ...

不是,我是来学习的

输出电流波形你有没有测过?我测得是个脉冲波,为何呢?

网友O:
1、采样放大会有问题,较大电流下采样电阻要用4线,因此采放要用差分方式。
2、环路会存在不稳定因素,没见有任何补偿措施。这种两级放大没有补偿的环路,必然振荡无疑。原因是运放的高频主极点会因放大倍数低而显露,高频主极点本来就在0dB以下不远的地方,因此放大器最低增益就是1,不能小于1。
图:OP07的两个极点

网友P(2016-02-03):
引用 网友O:
1、采样放大会有问题,较大电流下采样电阻要用4线,因此采放要用差分方式。
2、环路会存在不稳定因素,没见 ...

请教下:如果要补偿的话,该如何补偿?

网友Q:
你的仿真里面已经可以看到振荡。。。。。

网友R:
减小电源电压试试

网友S(2018-07-30):
负载是哪个?

网友T(2020-07-24):
引用 网友O:
1、采样放大会有问题,较大电流下采样电阻要用4线,因此采放要用差分方式。
2、环路会存在不稳定因素,没见 ...

同问,应该怎么补偿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