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16F877和PIC16F877A的区别

楼主(2014-05-01):
看百度里搜PIC16F877A为PIC16F877的升级版,但却 不知道具体的不同点和相同点,以及这两种的引脚是否完成兼容,烦请诸位兄弟指教????????????

网友A:
兄弟,官网又不是下不到手册……另外,官网商城877A页面有这么句话:“成熟产品. 请考虑PIC16F887系列”。

网友B:
工艺不一样

网友C:
引脚是兼容的。

网友D:
877和877A的管脚完全兼容,PIC16F877推出后,发现设计上有一些小问题,后来就升级到了PIC16F877A,因为那个问题对于绝大多数用户来说,都根本不会涉及到,为了照顾那些已经量产的用户,所以877在一段时间内就存在这两种版本的,877A完全兼容877的一切.

PIC16F877/A已经推向市场超过10年了,在现在这个时间来说,已经属于非常老的芯片型号了,如果是新产品设计的话,建议选用PIC16F19X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