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IC编程软件

楼主(2014-05-01):
安装了MPLAB ide软件开发程序,只能用汇编语言写代码,要用C语言写,还要安装PICC for PIC18(HI-TECH公司做的,这公司被MICROCHIP收购了),或者是Microchip公司自己开发MPLAB C18编译器,
   我是想问:

         1。PICC与MPLAB C18的区别,是否我装了PICC,还能装MPLAB C18,能两者同时装吗???

          2。还有PICC现在最多人用的是什么版本,刚百度了下,很多教程都是PICC的,是否是说MPLAB C18很少人用了呢???

网友A:
我做硬件的,也想学习编程。希望大家能分享经验。

楼主:
怎么这么冷清啊!!!!

网友B:
我用的是PIC10-12-16 V9.83    PIC18 V9.66
理论上你装哪个编译器都无所谓,因为你在建立工程时还是需要人工选择编译器的,除非你没亲自建立过工程。
不管哪个版本,只要你用熟悉了就可以了。

网友C:
可以同时安装,建项目时选好用哪个就行了
版本无所谓,一般是新版本多了几个新出的单片机型号的支持文件

网友D:
用CCS吧,IDE比较好。

网友E:
1。PICC与MPLAB C18的区别,是否我装了PICC,还能装MPLAB C18,能两者同时装吗???
:C18是MICROCHIP自己亲自设计的,PICC是HITECH开发的,后来该公司被MICROCHIP收购,并和自己的软件部门合并,区别只有自己分别都用用才能分辨。
:可以同时安装,对于MPLAB来说,装任何C编译器都可以,只要编译时在MPLAB窗口内选择一下编译器软件即可。

2。还有PICC现在最多人用的是什么版本,刚百度了下,很多教程都是PICC的,是否是说MPLAB C18很少人用了呢???
:在最新的XC8上,已经不再区分PICC还是C18,两个编译器已经融合,具体如何使用可在安装目录下看编译器帮助手册,C18还有大量的人在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