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0] STM32F030F4 设置 SysTick_Config MCU 挂了

楼主(2014-05-01):
STM32F030F4 设置 SysTick_Config((SystemCoreClock /1000) )  ;设置 1MS  的 系统计时;
调用的 系统函数, 直接就挂了, 同样的代码在  STM32F051  STM32F072 上正常的跑,
其它代码全部砍掉了,这个地方 一设置就 挂了,而且ST LINK ,跟踪不到  只有一运行到这来MCU 就挂了,请问是啥情况?

网友A:
执行进去看看,如果太小/太大.会产生溢出错误的...常规配置就不会有事.

楼主:
执行到哪里 MCU 就没有反应了

楼主:
现在我是把所以的 代码都屏蔽了,就剩下 哪里了,执行到设置  SysTick ,就不动了,

楼主:
关键是 在 STM32F051 上面 就没有问题

网友B: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623956-1-1.html
我也发过资料的,用我的程序,你试下吧。

我用的板子是030 DISCOVERY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