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每日一问]
24W电源用1206封装的贴片元件行吗

楼主(2014-05-0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散热问题

网友A:
24W 功率不小了

网友B:
不知您是在哪个部位采用的1206贴片元件,是电阻还是电容?
如果在控制部分肯定是没问题的(但控制部分就没必要采用这么大封装的器件),但功率部分就需要具体评估了,只要满足功率降额要求就没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知您是在哪个部位采用的1206贴片元件,是电阻还是电容?
如果在控制部分肯定是没问题的(但控制部分就没 ...

嗯,多谢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