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VD 中如何使用全局宏定义

楼主(2014-05-02):
刚接触STVD 编译器使用,有多个C语源文件和H头文件,想要在多个源文件中使用同个H头文件中的宏定义,要如何定义使用?

如在一个H头文件中已经定义好 #define temp  0x52

想要在多个C文件中直接使用这个 temp  要如何使用?谢谢  在网上找了发久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方法

网友A:
在每个C程序里,包含点H文件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每个C程序里,包含点H文件看看。

不行哦,在当前C源文件用#inculd 包含头文件方式不行,会出错,就感觉它一个头文件不能同时在多个源文件中同时#include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不行哦,在当前C源文件用#inculd 包含头文件方式不行,会出错,就感觉它一个头文件不能同时在多个源文件 ...

提示的错误是什么?

楼主:
我还是没搞懂,不过谢谢楼上的几位

楼主:
不知道大家是怎样模块化设计的,现在我只能把它整合成一个C文件编译,很痛苦,上万行代码

网友C:
在每个C程序里,包含 .H 文件, 肯定是可行的.
不过可能带来重复定义的错误. 所以一般 .h 文件头上都有个
#ifndef xxxx
#define xxxx
的方式来避免重复定义.
楼主也学习一下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