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18B20用Proteus仿真运行正常,但硬件温度保持27.9℃保持不变怎么回事

楼主(2014-05-02):
本人做基于单片机的温度自动检测与控制系统,刚焊完硬件,但温度保持27.9℃保持不变,接上报警模块,蜂鸣器不停的响,调整温度上下限值后,仍然在不停的报警,是怎么回事?我是买的最小系统,其上面的晶振是11.0592KHZ,仿真是用12KHZ。
#include<intrins.h>
#include "1602.h"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void delay_uint(uint q)
{
        while(q--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 : write_com(uchar com)
* 功能 : 1602命令函数
* 输入 : 输入的命令值
* 输出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1602com(uchar com)
{
        e=0;
        rs=0;
        rw=0;
        P0=com;
        delay_uint(25);
        e=1;
        delay_uint(100);
        e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 : write_data(uchar dat)
* 功能 : 1602写数据函数
* 输入 :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
* 输出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1602data(uchar dat)
{
        e=0;
        rs=1;
        rw=0;
        P0=dat;
        delay_uint(25);
        e=1;
        delay_uint(100);
        e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名称 : write_string(uchar hang,uchar add,uchar *p)
* 功能 :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,如果要让第一行,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"ab cd ef" ,调用该函数如下
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tring(1,5,"ab cd ef;")
* 输入 : 行,列,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
* 输出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1602string(uchar hang,uchar add,uchar *p)
{
        if(hang==1)
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0x80+add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0x80+0x40+add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*p == '\0')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data(*p);
                p++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lcd1602上显示特定的字符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1602zifu(uchar hang,uchar add,uchar date)
{
        if(hang==1)
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0x80+add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0x80+0x40+add);
        write_1602data(date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lcd1602初始化设置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1602()
{
        write_1602com(0x38);
        write_1602com(0x0c);
        write_1602com(0x06);
        delay_uint(1000);
        write_1602string(1,0,"Hello Everyboby");
        write_1602string(2,1,"  Temp:");
}
#include <reg52.h>                 //调用单片机头文件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//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       变量范围0~255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         //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       变量范围0~65535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"eeprom52.h"
#include "1602.h"
#include "1302.h"
sbit dq   = P3^6;        //18b20 IO口的定义
sbit beep = P3^7;   //蜂鸣器IO口定义
uint temperature ;
bit flag_300ms ;
bit key_500ms  ;
uchar code table_num[]="0123456789abcdefg";
uchar menu_1;        //菜单设计的变量
uint t_high =300,t_low = 100;
uchar tflag; //温度正负号标志位
uchar timeflag=1;         //时间显示标志位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1ms延时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_1ms(uint q)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i<q;i++)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10;j++);
}
/******************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om中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eeprom()        //保存数据
{
        SectorErase(0x2000);
        byte_write(0x2000, t_high%256);
        byte_write(0x2001, t_high/256);
        byte_write(0x2002, t_low%256);
        byte_write(0x2003, t_low/256);
        byte_write(0x2055, a_a);
}
/******************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om中读出来*****************/
void read_eeprom()         //读出保存数据
{
        t_high=byte_read(0x2001);
        t_high<<=8;
        t_high|=byte_read(0x2000);
        t_low=byte_read(0x2003);
        t_low<<=8;
        t_low|=byte_read(0x2002);
        a_a=byte_read(0x2055);
}
///**************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eeprom()         ////开始初始化保存的数据
{
        read_eeprom();         //读出保存数据
        if(a_a !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_high=300;
                t_low =100;
                a_a =1;
                write_eeprom();        //保存数据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lcd1602上显示两位十进制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sfm3_18B20(uchar hang,uchar add,uint date)
{
        if(hang==1)
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0x80+add)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0x80+0x40+add);
        write_1602data(0x30+date/100%10);
        write_1602data(0x30+date/10%10);
        write_1602data('.');
        write_1602data(0x30+date%10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18b20初始化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18b20()
{
        bit q;
        dq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总线拿高
        delay_uint(1);            //15us
        dq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给复位脉冲
        delay_uint(80);                //750us
        dq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总线拿高 等待
        delay_uint(10);                //110us
        q=dq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18b20初始化信号
        delay_uint(20);                //200us
        dq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总线拿高 释放总线
}
/*************写18b20内的数据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18b20(uchar dat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数据是低位开始
                dq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总线拿低写时间隙开始
                dq=dat&0x01; //向18b20总线写数据了
                delay_uint(5);         // 60us
                dq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释放总线
                dat>>=1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读取18b20内的数据***************/
uchar read_18b20()
{
        uchar i,value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q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总线拿低读时间隙开始
                value>>=1;         //读数据是低位开始
                dq 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释放总线
                if(dq==1)                 //开始读写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ue|=0x80;
                delay_uint(5);         //60us        读一个时间隙最少要保持60us的时间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value;                 //返回数据
}
/*************读取温度的值 读出来的是小数***************/
uint read_temp()
{
        uint value;
        uchar low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在读取温度的时候如果中断的太频繁了,就应该把中断给关了,否则会影响到18b20的时序
        init_18b20();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18b20
        write_18b20(0xcc);           //跳过64位ROM
        write_18b20(0x44);           //启动一次温度转换命令
        delay_uint(75);                   //500us
        init_18b20();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18b20
        EA=0;
        write_18b20(0xcc);           //跳过64位ROM
        write_18b20(0xbe);           //发出读取暂存器命令
        EA=1;
        low=read_18b20();           //读温度低字节
        value=read_18b20();  //读温度高字节
        value<<=8;                   //把温度的高位左移8位
        value|=low;                   //把读出的温度低位放到value的低八位中
        value*=0.625;               //转换到温度值 小数
    if(value<0x0fff)
    tflag=0;
    else
   {
    value=~value+1;
        tflag=1;
  }
        return value;                   //返回读出的温度 带小数
}
/*************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_init()
{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TMOD=0X01;          //定时器0、定时器1工作方式1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定时器0定时
}
/********************独立按键程序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key_can;         //按键值
void key()             //独立按键程序
{
        static uchar key_new;
        key_can=20;               //按键值还原
        P1|=0xf0;
        if(key_500ms==1)        //连加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_500ms=0;
                key_new=1;
        }
        if((P1&0xf0)!=0xf0)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消抖动
                if(((P1&0xf0)!=0xf0) && (key_new==1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new=0;           //确认是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P1&0xf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d0: key_can=3;break;           //得到k1键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b0: key_can=2;break;           //得到K2键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70: key_can=1;break;           //得到k3键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key_new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new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eeprom();                //保存数据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按键显示函数***************/
void key_with()
{
        if(key_can==1)           //设置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enu_1++;
                if(menu_1>=5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nu_1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menu_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0x01);//清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_1602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menu_1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write_1602com(0x01);//清显示
          write_1602com(0x0c);
          write_1602string(1,0,"20  -  -  ");
          write_1602string(2,0,"  :  :  ");
          timeflag=0;
          timesetting();
        }
        if(menu_1==2)
        {
          write_1602com(0x01);//清显示
          timeflag=1;
          write_1602string(1,0,"Htemp:   Ltemp:");
          write_sfm3_18B20(2,1,t_high);
          write_1602zifu(2,5,0xdf);  //显示度
          write_1602zifu(2,6,0x43);
          write_sfm3_18B20(2,9,t_low);
          write_1602zifu(2,13,0xdf);  //显示度
          write_1602zifu(2,14,0x43);
        }
        if(menu_1==3)           //设置高温报警
        {
          if(key_can==2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t_high+=10;
                if(t_high>5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high=500;
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_can==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t_high-=10;        //温度减1
                 if(t_high<=t_low)
                 t_high=t_low+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3_18B20(2,1,t_high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高温报警温度
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0x80+0x40+1);             //将光标移动到秒个位
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0x0f);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光标并且闪烁
                write_eeprom();        //保存数据
        }
        if(menu_1==4)         //设置低温报警
        {
          if(key_can==2)
         {
          t_low+=10;        //温度加1
          if(t_low>=t_high)
          t_low=t_high-1;
         }
         if(key_can==3)
        {
          t_low-=10;
          if(t_low<=10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t_low=10;
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write_sfm3_18B20(2,9,t_low);
        write_1602com(0x80+0x40+0x09);            //将光标移动到秒个位
        write_1602com(0x0f);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光标并且闪烁
        write_eeprom();        //保存数据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菜单对应的处理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enu_display()
{
        if((menu_1==3)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对光标不处理,要不然光标不会显示在正确的位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0x80+0x40+0x01);  //将光标移动到
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0x0f);       //显示光标并且闪烁
        }else if((menu_1==4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0x80+0x40+0x09);  //将光标移动到
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com(0x0f);           //显示光标并且闪烁
        }

}
/****************报警函数***************/
void clock_h_l()
{
        static uchar value;
        if((temperature<=t_low)||(temperature>=t_high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value ++;  //消除实际距离在设定距离左右变化时的干扰
                if(value >=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 =~beep;           //蜂鸣器报警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eep=1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主函数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beep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机叫一声
        delay_1ms(150);
        init_1602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1602初始化
        temperature=read_temp();                //先读出温度的值
        time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定时器
        init_eeprom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
        if(menu_1==4)
        {
        write_sfm3_18B20(1,2,t_high);
        write_sfm3_18B20(1,10,t_low);
        }
        temperature=read_temp();        //先读出温度的值
        write_sfm3_18B20(2,9,temperature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if(timeflag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ds1302_init() ;
          read1302();
        }
        if(menu_1==1)
        {
         timesetting();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flag_300ms==1)                //300ms 处理一次温度程序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300m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enu_1<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erature=read_temp();        //先读出温度的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zifu(2,8,0x2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zifu(2,8,0x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sfm3_18B20(2,9,temperatur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zifu(2,13,0xdf);  //显示度
                write_1602zifu(2,14,0x4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nu_display();   //不同级的菜单对应显示1602对应显示不同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key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程序
                if(key_can<1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with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报警温度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0_int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static uchar value;
        TH0=0x3c;
        TL0=0xb0;     // 50ms
        value++;
        if(value%6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_300ms=1;           //300ms
                value=0;
        }
}

网友A:
其上面的晶振是11.0592KHZ,仿真是用12KHZ。

是不是打错了?

很明显是程序有问题.

网友B:
给18B20发出温度转换指令后,需要等待750ms以后才能去读取,否则很有可能读取失败或者读取错误,请仔细看手册,如果不想傻傻的等待,那就先发指令,然后计数并去干别的事,到时间后来读取,读完之后,再发出转换指令,然后继续去闲逛,等下一次读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给18B20发出温度转换指令后,需要等待750ms以后才能去读取,否则很有可能读取失败或者读取错误,请仔细看手 ...

谢谢帮助,我将延时改成750us后,温度传感器正常工作。

网友C:
1302.h 程序是啥啊,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