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
STM8L LCD控制器使用经验【分享】

楼主(2014-05-02):
最近使用STM8L LCD功能,总结一下,方面后来的人,少走弯路。

LCD驱动电压源有内部和外部两个,只能选择一个。

如果用外部电压源的话,液晶的电压和外部电压源电压一样的。如果外部电压Vlcd是2.2V,那么液晶就应该做成2.2V的。如果你用内部电压源的话,液晶输出电压是可以软件调节的,另外由于内部电压源是Boost电路,所以当单片机电源电压为低于2.6V一下电压时,比如单片机电源电压为2.5V,使用内部boost可以产生2.6V到.3.3V可调的输出。

当使用内部电压源时,必须断开外部电压源,否则无法 正常工作。

网友A(2014-08-20):
这个我也注意到了,因为参考手册里没介绍使用内部电压时,可去那些值,这个内容在数据手册中有介绍,写程序都很少看数据手册,所以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么配置

网友B(2014-12-30):
谢谢分享 准备入手L单片机

网友C(2016-04-13):
不错,原来设置对比度是做这个用的啊

网友D:
嘿嘿,这个我也玩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