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定时器调度任务,时间都去哪儿了?

楼主(2014-05-02):
写了一个程序,里面设计数码管的动态显示,抛弃了之前延时的做法,一律采用时标。但是却发现时间“跑”了,时间到底去哪儿了呢?
我的定时周期是50us,定时中断函数如下:
  1. void timer0(void) interrupt 1 using 0
  2. {
  3.     flag_50us = 1;
  4. }
我用逻辑分析仪测试过,定时准确。
还有一个时标函数,是检查是否到0.5s,如下:
void half_second_check(void)
{
    if(flag_50us == 1)
    {
        flag_50us = 0;
        num_50us++;
        if(10000 == num_50u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num_50us = 0;
            flag_half_second = 1;
            P30 = ~P30;
        }
    }
}

我的主程序如下: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int num = 0;
        timer_init();

        P0 = 0x0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half_second_check();

                if(1 == flag_half_second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half_second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 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999 == num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 = 0;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led_display(num/100, (num%100)/10, num%10, 2);
        }
}

注意到我注释了最后一个函数led_display这个函数,这种情况下,测试时间,0.5s,十分准确。
但是当我取消注释时,时间就变成了4.44s
于是很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是led_display这个函数的执行时间太长。但是这个程序本身并不长呀,应该不会超过50us:
void led_display(uint num0, uint num1, uint num2, uint dot)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int segs = 0;
        if(num_50us%10000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egs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2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0 == do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 = led_code[num0]-3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 = led_code[num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4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3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2 = 1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segs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4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1 == do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 = led_code[num1]-3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 = led_code[num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3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4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2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3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2 == do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 = led_code[num2] - 3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1 = led_code[num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2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3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4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gs = -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egs++;
        }
}

这个程序就是数码管动态显示的程序,这一句if(num_50us%10000 == 0)用来指定扫描的间隔,现在是每0.5s扫描一次(显示效果自然不好,我这里只是为了调试)。如果到了0.5s,则执行函数,否则直接退出。按理说对时间影响不大呀?
大家帮忙分析分析。

网友A:
50US中断一次,时间都用来进出中断了...

网友B:
50us,除了锅巴都没有饭了

楼主:
就是说进出中断的时间也很长喽。我设置成50us主要是要生成一定频率的方波信号。

楼主:
但是为什么我注释掉led_display这个函数之后,定时就十分准确呢?

楼主:
我把50us改成了200us之后,注释了led_display之后测得的时间是2s,准确。取消注释后定时周期为3.8s,确实有所改善。但是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呢?

网友B:
呵呵,2楼都给你解释了,在定时器中断不太频繁时堆栈操作所耗时间可以忽略不计,而你这个50us显然就不是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呵呵,2楼都给你解释了,在定时器中断不太频繁时堆栈操作所耗时间可以忽略不计,而你这个50us显然就不是了 ...

但是为什么我还是可以得到50us的精确延时呢?0.5s的时标也是正确的呀。

网友C:
你模拟一下主程序循环一圈需要的时间,自然就明白问题在哪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模拟一下主程序循环一圈需要的时间,自然就明白问题在哪里了。

什么意思?我的主程序会花很多时间吗?

网友A:
定时器0中断中没有赋初始值...

网友D:
51一般用12MHz的晶振比较多,如果是12分频的话,就是说,每条指令的执行时间是1uS。
中断时,CPU会进行入栈操作,中断返回时,CPU又会进行出栈操作,入栈、中断执行、出栈用的时间大概都有20uS了,你每50uS中断一次,只剩下30uS给主程序。而主程序还要调用两个函数,而且还要进行“%”和“/”这些耗指令的操作,试问,你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执行真正需要执行的指令?
既然你只要0.5S的间隔时间,建议可以把定时中断时间加大点,改成1mS,应该都没问题了,改成10mS中断,更是绰绰有余。

网友E:
那个 "==" 太绝对了吧
一旦主循环一个函数超了时间,计数过头了怎么办? 计数循环回来再相等?

网友F:
尽量将中断外的程序运行时间控制在下一次中断到来之前结束,也就是洗干净屁股坐等下一个中断来临,而不是这次还没做完,中断又来催你了,最后的结果就是手忙脚乱。
如楼主的帖子描述,第一次50us标志位翻转后肯定能执行的,但是如果程序在顺序执行过程中被中断打断后,标志位再次翻转,然后会继续上次未完成的任务,而不会进入50us处理程序,也就是本次50us标志位翻转了却未被执行,只有等到上次的顺序任务完成后才会再次检查该标志位是否为真,不知道这样解释楼主是否明白。
另外,单片机在执行if(num_50us%10000 == 0)此类的求余或除法运算时是非常耗时的,你只是需要一个定时扫描时序而已,完全可以改用2,4,8,16或32这样的整数倍,然后采用位移操作来得到你的结果。

网友G:
首先要判断50us cpu执行多少条指令,这些指令又能做多复杂的算法
一般来说,这个中断太快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定时器0中断中没有赋初始值...

初值赋过值了,只是没有贴出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51一般用12MHz的晶振比较多,如果是12分频的话,就是说,每条指令的执行时间是1uS。
中断时,CPU会进行入栈 ...

谢谢您耐心的回复。原来中断是要花费这么多的时间的啊?不过还有个问题,我自己能通过实验的方式得到具体的时间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那个 "==" 太绝对了吧
一旦主循环一个函数超了时间,计数过头了怎么办? 计数循环回来再相等? ...

没有理解。。。您能再说得详细点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尽量将中断外的程序运行时间控制在下一次中断到来之前结束,也就是洗干净屁股坐等下一个中断来临,而不是这 ...

您的意思是这样吗:
首先无论如何,中断服务函数总是会按照我设置的时间来周期性的中断,如果没有更高级的中断,这个是强制性的,是十分准确的。于是,它也会周期性的置位我的flag_50us。但是这个flag_50us是否被我的主循环里的函数捕捉到,就要看我两次判断flag_50us是否为1之间执行代码的时间了。如果这个时间小于我的周期值,那么完全没有问题。但是如果中间执行代码的时间比较长,就有可能出现flag_50us被置位很多次了我都没有捕捉到。

另外,因为编写上层的程序多了,忘了一些51的知识,忽略了/、%这样的运算是很花时间的。
总之,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首先要判断50us cpu执行多少条指令,这些指令又能做多复杂的算法
一般来说,这个中断太快了 ...

对的,确实太快了。

网友H:
是你的指令执行周期太长了,更换速度超快的单片机把频率达到20MHz以上应该可以的

网友I:
   num_50us++;在中断里执行就可以了,也就是把时基延长,保证主函数循环都能轮训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   num_50us++;在中断里执行就可以了,也就是把时基延长,保证主函数循环都能轮训到 ...

恩。了解了。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首先要判断50us cpu执行多少条指令,这些指令又能做多复杂的算法
一般来说,这个中断太快了 ...

对不起,忘了给您专家分了。

网友J:
我也遇到捕捉中断标志的问题了,看了你们在前面的讨论,我好像也明白了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