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 bjt的小信号模型对工程设计人员是不是过时了。

楼主(2014-05-02):
我说的是,对于板级设计人员,而不是芯片级。
每次看到有人讨论bjt的什么参数模型,我就头晕。研究这些东西,对我们工程设计有用吗?
现在分立器件电路越来越少,大都是集成电路。不懂参数模型,对设计运算放大器没有任何影响,或者说影响极小。

网友A:
就目前看到的大多应用来讲,一方面有高度发展的集成化,再加上以数字网络为代表现代技术
似乎BJT的什么什么越来越没有用武之地了
前面网友的其它议论,表明:除去现代应用减少的时代背景之外,楼主主营业务范围的限制,也是“无用论”原因之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目前看到的大多应用来讲,一方面有高度发展的集成化,再加上以数字网络为代表现代技术
似乎BJT的什么什么 ...

不管是自己做的,还是工作中接触到的。发现三极管的应用场合,主要是运放阔流,信号取反,开关。拿来一个放大电路,不论是集成运放做的,还是分立器件做的,不需要了解参数模型,就可对放大倍数和频率特性有大致了解。即使了解参数模型,对上述的理解,也做不到精确了解。
可能是我孤陋寡闻了。

大面积应用BJT的时代已经过去了,这也不奇怪

网友B:
不是过时。

而是对于现代人。

来说。

没有用了!

过去50年前。

没有计算机。

人们必须手算。

无人能解议员次方成以上的方程。

线性化。

是因为电路原理只有讲线性电路。

非线性电路没有一定之规。

电路定理都是线性电路。

但人们的确可以在小范围线性化。

即使三极管也可以这样做。

但打信号的三极管的模型。

很可能是个物理数学问题。

当时的人们也应该知道。

小信号的分析方法。

以实际情况肯定相差甚远。

于是明白人。

利用计算机发明了spice。

这显然是在结非线性的高解方程组。

而不是小信号的单纯线性电路了。

就是说。

人们仅仅认识到了。

线性电路原理。

非线性的非常复杂。

或没有规律。

而无人研究。

但spice确实可以数值解非线性方程组。

过时谈不上。

作为补偿设计。

如果不是凑试的话。

小信号模型。

还是可以看出零极点情况的。

网友A:
我电脑上网遇到障碍:登陆某专业网站时,无法用户登陆(游客浏览正常)
Internet Explorer 无法显示该网页

   您可以尝试以下操作:
     您可能已经连接到 Internet,但您可能希望尝试重新连接到 Internet。

     重新键入地址。

     返回到上一页。

   最可能的原因是:
•未连接到 Internet。
•该网站遇到了问题。
•在地址中可能存在键入错误。

     更多信息

此问题可能是由下列各种问题导致的:

•Internet 连接已丢失。
•该网站暂时不可用。
•无法连接到域名服务器(DNS)。
•域名服务器(DNS)没有该网站的域的列表。
•如果此为 HTTPS (安全)地址,则依次单击“工具”、“Internet 选项”、“高级”,然后检查以确保已启用安全部分下的 SSL 和 TLS 协议。
怀疑浏览器设置哪儿出问题,或是IP遭意外封杀了?
谁能帮咱一把:loveliness: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是过时。

而是对于现代人。

在负反馈的场合,零极点情况都由外围元件决定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在负反馈的场合,零极点情况都由外围元件决定了。

你不考虑三极管本身的。

零极点吗?

如果小范围变化。

小信号电路。

还是可靠地!

网友C:
不是过时,只是很多人工作中用不到而已,才会这么说。

现在还是很多电路,靠基础器件搭的,只是现在运放,模拟开关等的性能更好,搭模拟电路比以前简单了;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是过时,只是很多人工作中用不到而已,才会这么说。

现在还是很多电路,靠基础器件搭的,只是现在运放, ...

拿简单的共射放大来说,集电极发射极电阻决定放大倍数,输入隔直电容和基极偏置电阻决定高通滤波的截止频率。以上计算即使有误差,也是**不离十。真心感觉不到小信号模型的作用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拿简单的共射放大来说,集电极发射极电阻决定放大倍数,输入隔直电容和基极偏置电阻决定高通滤波的截止频 ...

:'(
我现在就感觉到不会建模型的痛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现在就感觉到不会建模型的痛苦。

那如果你是设计芯片的,你必须要懂这些。我指的是工程设计人员。

网友D:
没到大婶级别前,不敢发表任何言论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没到大婶级别前,不敢发表任何言论。。。

哪有那么多大神?大部分是我们这种屌丝。

网友E:
凡事都是度的问题,不管是分立件设计,还是集成设计,都必须掌握一些模型知识,否则,把器件当做黑匣子看待,纵然可以用迭代方法来反复尝试,但这是以浪费时间为代价的。能人做模拟集成电路设计,甚至用Excel就搞定了,最多迭代个一两次,而菜鸟是改下参数,看下仿真结果,不行再改,如此漫无目的,一个电路仿几百次还是不行。
当然,模型不要讲太多,有些东西对设计师没多大用。

网友A:
现在的年轻人,毕业工作3~5年,是最轻狂的时段,自以为已经把住世界的命脉了
最常见表现就是瞧不起经典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的年轻人,毕业工作3~5年,是最轻狂的时段,自以为已经把住世界的命脉了
最常见表现就是瞧不起经典[em: ...

年轻人?我不一定比你年龄小。而且我没有瞧不起经典吧。

网友A:
大你个孩子上大学,信不信

曾经,-----------;现在,给孩儿们讲讲过去的事情:lo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大你个孩子上大学,信不信

曾经,-----------;现在,给孩儿们讲讲过去的事情 ...

哦,原来如此啊。原来是前辈啊。

网友A:
虽然没有神在,却也不都屌丝,如老T老chang等,都是受人敬重好老师,呵呵!

网友F:
楼主说:“不懂参数模型,对设计运算放大器没有任何影响,或者说影响极小”。

这里的“设计”应该是“使用”。
“设计”运算放大器,应该是指设计运放内部电路,包括版图甚至工艺等等。那些工作,对BJT模型要求非常高。

网友G:
还是需求有关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