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] 如何把STM32F103VC的芯片程序读出来

楼主(2014-05-02):
这块板子烧录接口,应该是JTAG吧

网友A:
没那么容易读,花钱找人读

网友B(2016-08-18):
使用STVP软件,配合ST-LINK可以读出HEX格式的程序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使用STVP软件,配合ST-LINK可以读出HEX格式的程序

读出的HEX有参考价值吗?是不是可以直接拿来烧写到其他的板子上?谢谢

网友B(2016-09-27):
引用 网友C:
读出的HEX有参考价值吗?是不是可以直接拿来烧写到其他的板子上?谢谢

如果电路和原先的设计相同,可以将读出的HEX直接烧写到其他的板子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