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香主:芯片STM32F103加密后,还能更新IAP代码吗?

楼主(2014-05-02):
芯片STM32F103已经加密,产品已经发给国外客户,可以通过IAP升级APP,但现在想把位于FLASH前面的IAP代码修改,有可能吗?

网友A:
1、你的IAP程序支持不,不支持吧应该;

2、通过其它方式烧写IAP,估计操作会比较麻烦吧;

网友B:
按道理说,你另做一个iap,作为app烧写到app区,然后跳转过去把原来的iap作为app改了就好了,惟一的问题是如果中间出错,比如断了电,片子就挂掉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按道理说,你另做一个iap,作为app烧写到app区,然后跳转过去把原来的iap作为app改了就好了,惟一的问题是 ...

如果芯片没有加密,已经可以实现通过APP修改IAP代码,蛋疼的是读保护后会自动将前面两个页写保护,这个写保护要去除读保护才能解掉,曾试过在RAM中运行APP来解保护,但解保护后要复位才生效的。

网友C:
首先,不知道你的APP是怎么做的??
其次,你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boot与APP相互升级的问题, 如果设计的代码具备此功能,就应该既APP支持升级boot代码、同时boot代码也可以升级APP,(当然,中间可能也包括一些备份等环节)。

网友C:
补充一点,IAP(包含“BOOT升级APP”和“APP升级BOOT”)跟是否打开闪存的读保护没有任何关系, 闪存的读保护只是为了保护你的板子不会被别人通过JTAG、SWD口读取出来而已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补充一点,IAP(包含“BOOT升级APP”和“APP升级BOOT”)跟是否打开闪存的读保护没有任何关系, 闪存的读保 ...

stm32f1xx读保护会自动将flash前面几个页写保护的,所以导致升级不了boot,如果芯片没有读保护的话,已经可以实现升级boot了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按道理说,你另做一个iap,作为app烧写到app区,然后跳转过去把原来的iap作为app改了就好了,惟一的问题是 ...

对,就是有这样的风险,我之前也有遇到这样的问题。

网友E:
为了避免风险, boot还是不要轻易能改;不然客户断电,只能通过 isp或者 调试口烧写了,这样烧写代码就暴露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stm32f1xx读保护会自动将flash前面几个页写保护的,所以导致升级不了boot,如果芯片没有读保护的话,已经 ...

这个倒没注意过,按说读保护不会跟写保护挂钩。但是,如果确实有这种情况的话,你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折中的方案,把boot做成分两步引导:第一步引导就放在闪存的最前面,这块以后就不要动了,它的作用纯粹是占用所谓的可能被写保护的区域,当然也负责跳转到第二步;第二步就是真正的boot,而且具备与升级APP有关的功能。  最后,再由第二步跳转至第三步APP部分。

网友C:
重新翻了一下stm32f1xx的闪存操作手册,打开读保护之后,确实看到flash的最前面四页或两页会自动配成写保护。如下:

2.4.1 Read protection
The read protection is activated by setting the RDP option byte and then, by applying a
system reset to reload the new RDP option byte.
Note: If the read protection is set while the debugger is still connected through JTAG/SWD, apply a
POR (power-on reset) instead of a systemreset (without debugger connection).
Once the protection byte has been programmed:
● Main Flash memory read access is not allowed except for the user code (when booting
from main Flash memory itself with the debug mode not active).
Pages 0-3 (for low- and medium-density devices), or pages 0-1 (for high-density and
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)
are automatically write-protected. The rest of the memory can
be programmed by the code executed from the main Flash memory (for IAP, constant
storage, etc.), but it is protected against write/erase (but not against mass erase) in
debug mode or when booting from the embedded SRAM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