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000系列程序一直出现.cmd文件一直在CCS外部怎么解决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4-05-02):
cmd文件你看看在你的工程下面有没有   然后添加到你的工程下试试吧

楼主:
嗯嗯好的,谢谢哈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嗯嗯好的,谢谢哈

解决了分享一下

楼主:
还没有那,亲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md文件你看看在你的工程下面有没有   然后添加到你的工程下试试吧

只要运行过程序,改了自己写的"xxxx.h",就会出现上面的情况,不是cmd文件在所建工程的外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