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不理解奋斗开发板对USART第一个字节丢失的问题

楼主:
网上已经有很多大牛对STM单片机USART第一个字节丢失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解答。规避方法是,只要在发送第一个数据前,读一下状态寄存器SR就OK了。

但是奋斗开发板例程的处理方法却是如下代码

因为它也读了状态寄存器SR,所以,也是能够规避的。但为什么“禁止发缓冲器空中断” ,恳请大牛指点迷津!
:handshake

网友A(2014-05-02):
没遇到过这个问题,呵呵

楼主:
不对,这段代码是如果TXE中断使能了,就禁止。总之最后是要禁止TXE中断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遇到过这个问题,呵呵

:):handshake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对,这段代码是如果TXE中断使能了,就禁止。总之最后是要禁止TXE中断。

哦。
可能是因为一直没开过发送中断;
只开接收中断:D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哦。
可能是因为一直没开过发送中断;
只开接收中断

他这里是禁止发送中断!不是开发送中断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