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举电路分析

楼主(2014-05-02):
以下纯属个人总结,如有不正,请指教。
在我们的项目中用到了7LCD,其部分驱动电压如下图所示:

3路:3.3V经升压后提供9.6V的电压,另2路利用自举的原理来产生正、负压。
下面是我的仿真波形。
Ø产生正压
仿真图如下:电压源V1幅值10V,周期1us,占空比50%;电压源V2为直流电3V。假设BAT54正向压降为0.5V。仿真图如下:

1. 分析:
    当V1为10V时,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突变,所以C1右边电压也为10V,D1导通,D2截止,开始给C3、C2充电;V4电压为9.5V;由于时间常数R1*C2=10ms>>1us的电压源周期,C2电压远没达到稳压管D3的工作电压;
    当V1为0V时,C1右边电压也为0V,由于D2的钳位作用,C1右边电压由0V快速变化到2.5V,此时,D1截止,D2导通,电容C3向负载供电;
循环几次后,
  当V110V时,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突变,所以C1右边电压也为12.5VD1导通,D2截止,开始给C3C2充电;V4电压为12VV10V时,C1右边电压也为2.5V D1截止,D2截止,电容C3向负载供电;
  经过这样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后,V3波形为一个比较理想的方波(Vmax=12.5V,Vmin=2.5V),稳压管正常工作,V4Vout达到比较稳定的状态,假设为一稳定值。
最大负载电流=(12V-6V)/10K=0.6mA,IR2 =6V/100K=0.06mA,此时稳压管的工作电流=0.54mA,其功耗=6V*0.54mA=3.24mW
1.  仿真波形
仿真波形满足分析结果
图 1  开始工作时各电压变化波形

图 2  达到稳定后各电压波形

    电流变化情况:刚开始,C2一直在被充电;D3还没用正常工作,只有微弱的漏电流;
  正常工作后,电流基本都比较稳定,经过R1的电流分流给了D3以及R2,波形如下。

图 3  电流变化情况

    D1导通瞬间,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瞬态电流,是由于V3D1后直接给电容C3充电。D1截止瞬间,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瞬态电流,是由管子D1的反向恢复电流决定的。这里留个疑问?波形如下:
4  D1导通瞬间电容C3的电流波形

图 5   D1截止瞬间电容C3的电流波形

Ø产生负压
仿真电路如下:

分析方法与产生正压相似,注意电流方向,流过R1的电流等于R2的电流与D3工作电流之和。

网友A:
鼓励一下,有天赋的人,大学的时候就会搞明白。
有些工程师,干了几年,也没有搞明白。

网友B:
分析稍觉繁琐,但均正确。
只不过,此类电路通常不被称为“自举”,而称为倍压整流电路。“自举”另有他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鼓励一下,有天赋的人,大学的时候就会搞明白。
有些工程师,干了几年,也没有搞明白。 ...

赞同
不过偶大学是机械电子的 所以电子稍欠缺 但一直在努力

网友C:
楼主用什么软件仿真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分析稍觉繁琐,但均正确。
只不过,此类电路通常不被称为“自举”,而称为倍压整流电路。“自举”另有他指 ...

谢谢 版主指点
想了下,自举在降压DCDC芯片中,如果上MOS是NMOS会用到,意思是不是提升自己的驱动电压,没有提升输出电压,而倍压是提升输出电压。还请版主指点下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用什么软件仿真的?

LTspice,免费的
蛮好用的

网友D:
是提升自己的驱动电压,

这一半儿话,是对的,这也是“自举”精要之一,即便专业很多也不懂
非电专业,能有如此精进,已是难得
难得老chang师指点,好好学吧

Lgz兄过奖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一半儿话,是对的,这也是“自举”精要之一,即便专业很多也不懂
非电专业,能有如此精进,已是难得
难 ...

谢谢指点
问下,C3的瞬间大电流变化是像我分析的那样吗?
--D1导通瞬间,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瞬态电流,是由于V3经D1后直接给电容C3充电,时间常数小的缘故。D1截止瞬间,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瞬态电流,是由管子D1的反向恢复电流决定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分析稍觉繁琐,但均正确。
只不过,此类电路通常不被称为“自举”,而称为倍压整流电路。“自举”另有他指 ...

chang老师
忘记问一个问题了
C3的瞬间大电流变化是如我分析的那样吗?
--D1导通瞬间,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瞬态电流,是由于V3经D1后直接给电容C3充电,时间常数小的缘故。D1截止瞬间,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瞬态电流,是由管子D1的反向恢复电流决定的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电荷泵?

是charge pump.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电荷泵?

原理差不多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chang老师
忘记问一个问题了
C3的瞬间大电流变化是如我分析的那样吗?

是这样的。
不过,D1导通瞬间的大电流,仅在开始几个周期内才是比较大的,其后峰值逐渐减小,反向恢复电流也逐渐减小(正向电流小了之后反向电流峰值也会减小),因为此路负载为100k欧,电流很小,D3限流电阻10k欧,D3上电流也不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这样的。
不过,D1导通瞬间的大电流,仅在开始几个周期内才是比较大的,其后峰值逐渐减小,反向恢复电 ...

了解了
谢谢chang大哥

叫大伯吧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了解了
谢谢chang大哥

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