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51串口问题 求指点

楼主(2014-05-02):
如题 我用89C52控制驱动继电器,下面是源码
问题,无法控制K0 与K7这两个继电器,其它都可以 而且在发生K0继电器的命令时会导致单片机死机。
另我单独控制单个继电器就可以控制  现在不知到那出了问题很是费解 求大家帮忙看看 小弟初学不懂忘大家指点一下感谢

#include<reg51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unsigned char receiveData,dat;
void UsartConfiguration();
void Delay(uint z);   //延时10ms
sbit K0=P1^0;
sbit K1=P1^1;
sbit K2=P1^2;
sbit K3=P1^3;
sbit K4=P1^4;
sbit K5=P1^5;
sbit K6=P1^6;
sbit K7=P1^7;

void main()
{
        UsartConfiguration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dat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receiveData)
{
        Delay(10);
case 'S':K0=1;break;
        Delay(10);
case 'B':K0=0;break;
        Delay(10);
case 'C':K1=1;break;
        Delay(10);
case 'D':K1=0;break;
        Delay(10);
case 'E':K2=1;break;
        Delay(10);
case 'F':K2=0;break;
        Delay(10);
case 'J':K3=1;break;
        Delay(10);
case 'H':K3=0;break;
        Delay(10);
case 'I':K4=1;break;
        Delay(10);
case 'Z':K4=0;break;
        Delay(10);
case 'K':K5=1;break;
Delay(10);
case 'M':K5=0;break;
Delay(10);
case 'N':K7=1;break;
Delay(10);
case 'V':K7=0;break;
Delay(10);
case 'P':K6=1;break;
Delay(10);
case 'O':K6=0;break;
Delay(10);
default:break;
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BUF=receiveDat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TI);
                T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S=1;
        }
}
}

void UsartConfiguration()
{
        SCON=0X5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为工作方式1
        TMOD=0X2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
        PCON=0X8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波特率加倍
        TH1=0XF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计数器初始值设置,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
        TL1=0XF3;
        ES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接收中断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总中断
        TR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计数器
}

void Usart() interrupt 4
{

        receiveData=SBUF;//出去接收到的数据
        RI = 0;//清除接收中断标志?

/*        if(receiveData=='S')
        {
K1=0;
}
else
{
K1=1;
}*/
        //SBUF=receiveData;//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
        dat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
}
void Delay(uint z)
{
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
网友A:
break后面加延时干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reak后面加延时干吗?

加不加延时效果都一样

网友B:
程序有流程图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程序有流程图吗?

:L:L这还没有。。:L有关系么
引用 网友C:
| 显示全部楼层
建议查下硬件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建议查下硬件先

硬件以检查没有问题呀:L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硬件以检查没有问题呀

建议把第一个delay(10)放在switch前面,

下面所以的 delay(10)全部去除掉。

没有硬件没法调试,软件仿真一切正常,楼主不妨先改下程序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建议把第一个delay(10)放在switch前面,

下面所以的 delay(10)全部去除掉。

程序以更改效果还是一样:L求指导呀

网友E:
你的while
循环绝大部分时间在禁止串口中断中。

建议在while大循环
禁止串口中断的外面加上延时
例如
在if(dat == 1)
前面加入Delay(100);

PS 把其他的Delay去掉

网友F:
是继电器产生干扰,继电器线圈不要和单片机用一个电源。继电器带负载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