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人用过BQ24702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,求助!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4-05-04):
其他外围你不接 不工作的
按手册来弄
另外设计指导 规格书 都要看的
http://www.ti.com.cn/cn/lit/ug/sluu160a/sluu160a.pdf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其他外围你不接 不工作的
按手册来弄
另外设计指导 规格书 都要看的

谢谢楼上,后来重新找了一块芯片测试了一下,按照上面的接线,“VREF”引脚的输出正常了,能达到5V了,估计是因为第一次试验时,芯片坏了。
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请楼上帮我分析分析:我直接用一个稳压电源,稳压8.4V输出,直接给两节串联的锂电池组充电,但是接上之后,用电压表测稳压电源输出端的电压,发现电压与电池两端的电压相同,按道理稳压电源的电压输出应该为8.4V才对,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,望楼上好人给小弟指点指点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楼上,后来重新找了一块芯片测试了一下,按照上面的接线,“VREF”引脚的输出正常了,能达到5V了,估 ...

:L,电流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,电流?

直接用的稳压电源电压调到8.4V,直接给接上电池,接上之后,稳压电源端的电压也变为锂电池的端电压了,是不是还要调稳压电源的电流才可以呀

网友A:
直接稳压电源给电池充电 就是你现在的这种现象
比如说 你稳压电源设置 8.4V 1A 你的电池标称7.4V  2AH 那0.5C 充电就是1A 。实际可以2C 3C充电。
那对于稳压电源来说,就相当于设置了0.5C 充电。初始充电,电流 1A 电压被拉低等于电池电压,随着充电过程,电压慢慢抬升,直到8.4V  差不多充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稳压电源给电池充电 就是你现在的这种现象
比如说 你稳压电源设置 8.4V 1A 你的电池标称7.4V  2AH 那0. ...

谢谢楼上,楼上大神真是好人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直接稳压电源给电池充电 就是你现在的这种现象
比如说 你稳压电源设置 8.4V 1A 你的电池标称7.4V  2AH 那0. ...

版主好人

网友C(2014-10-14):
请教楼主,我也使用该电源管理芯片,电路采用数据手册上推荐的电路,当ENABLE脚为高电平时没有对锂电池进行充电,为什么呀?

网友D:
如果只是用充电功能的话,可以使用如韵电子的CN3702/CN3703/CN3704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