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ICKIT2 求救大神~~~~

楼主(2014-05-02):
有人知道这些都是些什么问题吗。。。。求救阿!!!

网友A:
芯片放反了吧……

网友B:
供电是否正常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芯片放反了吧……

没有反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供电是否正常?

是从电脑连5V过来的… 应该是正常的

网友C:
用表量一下ICSP上面的vdd阵脚的电压确定一下供电是否正常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表量一下ICSP上面的vdd阵脚的电压确定一下供电是否正常

PICkit 2 上面有个troubleshoot 可以测试Vdd 跟 Vpp。 Vdd是正常的 但是Vpp一直短路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PICkit 2 上面有个troubleshoot 可以测试Vdd 跟 Vpp。 Vdd是正常的 但是Vpp一直短路
...

还是用表量一下.如果有示波器看看信号更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还是用表量一下.如果有示波器看看信号更好

好不容易VPP的问题解决了 可以又出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 The programmer could not be started: Could not connect to tool hardware: PICkit2PlatformTool, com.microchip.mplab.mdbcore.pickit2.PICkit2DbgToolManag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