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TI降压稳压器完整版资料分享

楼主(2014-05-02):
  • 降压稳压器是一种能使输出电压降低,然后通过连接到误差放大器反相输入端的分压电阻采样,误差放大器的同相输入端连接到一个参考电压的稳压器。降压稳压器应用在电缆调制解调器、等离子电子、数据设备通信、机器人、DC/DC电源、FPGA电源、机顶盒、LCD监控器、路由器、工业应用、医疗和自动化测试设备等许多方面。

    降压稳压器由调压电路、控制电路、及伺服电机等组成,当输入电压或负载变化时,控制电路进行取样、比较、放大,然后驱动伺服电机转动,使调压器碳刷的位置改变,通过自动调整线圈匝数比,从而保持输出电压的稳定。容量较大的降压稳压器,还采用电压补偿的原理工作。

    《降压稳压器基础架构》电子书共分为六章,从最简单的一种开关电源结构--降压开关稳压器开篇,述及多相降压稳压器、迟滞降压稳压器、恒定导通时间(COT)降压稳压器、电流/仿真电路模式降压稳压器、电压模式稳压器共六个类型稳压器的结构与原理。

    目录
    第一章降压稳压器基础架构概述
    1.1概述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
    1.2非同步降压转换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
    1.3降压拓扑电流和电压波形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2
    1.4轻负载操作:CCM和DCM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3
    1.5同步降压的直通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4
    1.6死区时间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4
    1.7控制模式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5
    第二章多相降压稳压器
    2.1多相概述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7
    2.2功率FET及其驱动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7
    2.3输出滤波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9
    2.4采用COT的多相优势实例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10
    2.5电感器尺寸改善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1
    2.6直通改善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2
    2.7输入电容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.12
    2.8均流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.13
    2.9总结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4
    第三章迟滞降压稳压器
    3.1迟滞降压稳压器架构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5
    3.2迟滞稳压器波形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5

    3.3LM3485架构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7
    3.4LM3485迟滞控制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17
    3.5计算开关频率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18
    3.6迟滞控制的优缺点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....19
    3.7LM3475/85的输出电容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19
    第四章恒定导通时间降压稳压器
    4.1恒定导通时间(COT)降压稳压器架构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22
    4.2工作效率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23
    4.3典型例子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24
    4.4注意事项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27
    第五章电流/仿真电路模式降压稳压器
    5.1电流模式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.29
    5.2电流模式降压稳压器架构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30
    5.3CMC次谐波振荡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31
    5.4调制器增益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32
    5.5输出滤波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32
    5.6误差放大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33
    5.7控制环路增益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...33
    5.8误差放大器+输出滤波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34
    5.9控制环路考虑因素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34
    5.10电流模式负载瞬变–性能折衷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34
    5.11电流模式输入电压瞬变–性能折衷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.35
    5.12电流模式控制示例–LM284x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35
    5.13仿真电流模式(ECM) 降压稳压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35

    5.14仿真电流模式工作原理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36
    5.15仿真电流模式工作波形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37
    5.16输入电压与工作频率的关系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37
    5.17可靠的过流保护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...38
    第六章电压模式稳压器
    6.1电压模式降压稳压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.39
    6.2调制器增益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40
    6.3输出滤波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40
    6.4误差放大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41
    6.5内部Type III电压模式补偿(LM367x)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43

网友A:
挺好的一本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书啊

谢谢各位的支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