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外部中断理解

楼主(2014-05-02):
      16位定时器TIM1

      在此之前,需要先介绍一下影子寄存和预加载寄存器。
      如果一个寄存器存在对应的影子寄存器,那么这个寄存器实际上包括两个寄存器:一个是影子寄存器,另一个是预加载寄存器。影子寄存器是程序员无法直接操作的寄存器(即不可见),程序员可见的寄存器是预加载寄存器,通过预加载寄存器操作影子寄存器,影子寄存器才是真正起作用的寄存器。

    中断
      STM8L的A,B,C,D,E,F六个端口的bit0连接到一起作为外部中断0(EXTI0)的输入,六个端口的bit1连接到一起作为外部中断1(EXTI1)的输入,...,六个端口的bit7连接到一起作为外部中断7(EXTI7)的输入。

要将引脚配置成中断模式必须如下配置:
       Px_DDR寄存器位配置成输入模式(0)。
       Px_CR2寄存器位配置成中断模式(1),Px_CR2寄存器用于配置引脚的中断功能,如果要关闭某个中断只要将此位置0即可。
       Px_CR1寄存器位用于配置上拉电阻,可以根据情况配置。

网友A:
LZ应该学习怎么才能更好使用编译软件的快捷功能,其实一点就可以点到声明或者定义那里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