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0G2553JTAG问题!!

楼主(2014-05-02):
用JTAG仿真一直不行啊,有没有接错啊,帮忙看看用的CON9的3到9脚。

网友A:
哪一个环节不行?什么错误提示?
硬件原理感觉没错,接仿真器只要用J1的2-9就够了,然后就是检查与仿真器的连接是否正确。

楼主:
连接仿真器的时候提示 could not find device   TEST用不用接?  复位电路 电阻电容可合适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哪一个环节不行?什么错误提示?
硬件原理感觉没错,接仿真器只要用J1的2-9就够了,然后就是检查与仿真器的 ...

连接仿真器的时候提示 could not find device   TEST用不用接?  复位电路 电阻电容可合适?

网友A:
很多人都会遇到你遇到的这个问题,比较大的可能性是连接问题,建议你搜搜论坛以前的帖子。
JTAG接线要正确、可靠。
四线制TEST就接上,复位阻容你用的是推荐值,我也用这个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多人都会遇到你遇到的这个问题,比较大的可能性是连接问题,建议你搜搜论坛以前的帖子。
JTAG接线要正确 ...

是不是g2553芯片,仿真是2线SBW ,还不太确定明天试一下

网友B:
自己的设计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