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STM8S 下载程序可以通过多少种方式?

楼主(2014-05-02):
STM8S 下载程序可以通过多少种方式?
通过SWIM?还有UART?还有SPI?各种下载方式要用什么软件?下载器是不是不一样??
这几天刚从51转过来,头晕~:dizzy:

网友A:
SWIM接口:下载和仿真,可以用ST LINK工具(也支持STM32)

网友A:
串口:升级和下载程序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串口:升级和下载程序;

怎么判断STM8S是否坏了呢?我在网上买了一个最小系统板,和山寨的ST-LINK用的是STM32F103C8T6芯片,在win8 64系统和XP 系统下,用IAR 6.5和STVD都连接不上STM8S,确保驱动和接线没问题,win8是在网上下专门的驱动,设备管理器都显示驱动OK,就是下不了,奇怪了
有时候显示
SWIM PROG error [7]: Buffer programming error
有时候又显示这个
SWIM PROG error [7]: Error getting prog status
还有时候显示这个
SWIM PROG error [7]: Memory write error
还有时候显示硬件与软件不匹配,搞了一整天了~:dizzy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WIM接口:下载和仿真,可以用ST LINK工具(也支持STM32)

可能是硬件有问题,周日上班再看了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怎么判断STM8S是否坏了呢?我在网上买了一个最小系统板,和山寨的ST-LINK用的是STM32F103C8T6芯片,在win ...

解决了,原来是我中间延长线太长,搞了1.5米,压降太厉害了,真是郁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