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erilog 语句执行顺序

楼主(2014-05-0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明知道声明部分不是功能实现,为何要执行?

网友B:
楼主表达错误  不是执行   是编译器按顺序读取.v文件中的代码

网友C:
建议好好找本书看看

网友D:
这个我们应该是不关心的吧,我们关系的执行什么逻辑功能就可以了

网友E:
不声明 执行语句必然报错啊

楼主:
多谢各位,小弟问这目的就是:某个变量的声明语句是不是必须写在这个变量有关执行语句的前面,就像c语言那样先定义才能使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