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nrf24l01能够接收到载波,却接收不到数据,求助

楼主(2014-05-02):
发送端读STATUAS寄存器,不断发生最大重发次数中断,接收端可检测到载波,说明发送端已经发射了信号。但是接收端就是无法产生IRQ中断接到数据,读STATUS寄存器一直为0x0e。这是怎么回事?

网友A:
最简单的,使用例程。

如果例程不行,换24L01模块试试看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简单的,使用例程。

如果例程不行,换24L01模块试试看...

模块换了好几个结果都一样。 代码已经差不多就是例程了……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模块换了好几个结果都一样。 代码已经差不多就是例程了……

硬件有没有问题?

网友B(2014-11-26):
我也是,发送端status可以使0x2e,接收端咋就接收不到呢????求解.。关键是没有调试思路啊,配置也就是配置成rx_mode();没了,rx_mode();是用的例程。。都是这样写的

网友C:
接收端检测到载波是怎么判断出来的?读RSSI?收到导言的标志?收到同步字的标志??

网友D:
遇到这种问题还不如从例程开始一步步改到你需要的方式,在哪一步改动出错就很清楚了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接收端检测到载波是怎么判断出来的?读RSSI?收到导言的标志?收到同步字的标志?? ...

载波检测不是可以通过寄存器地址CD=0X09检测吗???

网友E:
首先确定寄存器的配置、SPI的操作时序、发送端和接受端的地址信息,

再者你可以再发送端多发几次,看是否能接收到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载波检测不是可以通过寄存器地址CD=0X09检测吗???

读出来为1是检测到载波?为0没检测到?是这样的么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读出来为1是检测到载波?为0没检测到?是这样的么?

是的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是的!!

我读出来是0。。模块的话,作为发送端,可以发送status=0x2e;线路的连接,刚刚用万用表测了,电路连接良好。。。发送端,读了status为0x2e和FIFO_status为0x11,都是正常的。。那这是什么原因呢??

网友F:
个人感觉地址设置不对的可能最大。可能的话还是完全按照例程试一下比较好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我读出来是0。。模块的话,作为发送端,可以发送status=0x2e;线路的连接,刚刚用万用表测了,电路连接良 ...

这样的话,说明发送端正常,然后你检查接收端
首先、确认接收端地址是否正确:
      例如发射端地址为:rx[5]={0x01,0x01,0x01,0x01,0x01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x[5]={0x01,0x01,0x01,0x01,0x02}
          接受端地址为:rx[5]={0x01,0x01,0x01,0x01,0x02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x[5]={0x01,0x01,0x01,0x01,0x01}
再者、确认发送端和接收端的通道一致,根据你说的,你读出来的是0,说明都没有检测到载波啊,有可能是通道没有设置正确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读出来是0。。模块的话,作为发送端,可以发送status=0x2e;线路的连接,刚刚用万用表测了,电路连接良 ...

接收端接收到数据是否产生IRQ信号是需要设置的,CONFIG 寄存器

网友B:
@ningling_21 @慢慢学 没办法,不知道怎么回复的时候添加照片。。检查了这几项CONFIG、RF_SETUP、RF_CH、RX_ADDRESS,都是一致的,另外也检查是否设置成功了(我重新读取写入的寄存器,是对的)。这根单片机类型无关吧。。我是用DSP写发送,stm32写的接受.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@ningling_21 @慢慢学 没办法,不知道怎么回复的时候添加照片。。检查了这几项CONFIG、RF_SETUP、RF_CH、RX ...

可能是STM32这一边的中断没有被识别,可能是STM32没设置正确导致的,可以用示波器测IRQ波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是STM32这一边的中断没有被识别,可能是STM32没设置正确导致的,可以用示波器测IRQ波形 ...

我的问题是连载波都没接收到,不仅是数据,而且也用示波器看过,都是高电平。。读STATUS也总是0x0e。。有点晕了。。想不到什么调试方法啊,接收方就是RX_mode();进行配置,然后就是等待接收数据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的问题是连载波都没接收到,不仅是数据,而且也用示波器看过,都是高电平。。读STATUS也总是0x0e。。有 ...

可以先用430的芯片接收一下看看结果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@ningling_21 @慢慢学 没办法,不知道怎么回复的时候添加照片。。检查了这几项CONFIG、RF_SETUP、RF_CH、RX ...

你怎么把TX_ADDRESS和RX_ADDRESS设置成一样的啊,这样是不行的啊!!!换一个不一样的试试!!如果配置正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

网友C:
楼主不能看中文资料,搞射频不像搞单片机,先把英文资料精读3遍,做到说到啥都知道在哪里,才能动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你怎么把TX_ADDRESS和RX_ADDRESS设置成一样的啊,这样是不行的啊!!!换一个不一样的试试!!如果配置正 ...

换了的,还是一样的,然后stm32例程都是发送和接受给一样的地址。。感觉是发送和接收之间的衔接出了问题,因为接收方是用的例程。可能有个关于衔接的部分没设置好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先用430的芯片接收一下看看结果

现在没有换430的条件,然后就算用了430,出了问题,没有接收到载波怎么办?不知道是430部分程序没写好还是没有配置好。并且我现在用的是战舰stm32的例程,应该不会有错的。。我在想是不是模块问题,因为现在用的没有晶振,正在网购新的nrf24l01。。可能性很小,因为可以发送,读写寄存器都挺正常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换了的,还是一样的,然后stm32例程都是发送和接受给一样的地址。。感觉是发送和接收之间的衔接出了问题 ...

那你就看看,在初始化的时候和数据发送前有没有重新设置新的地址,一般情况下,如果发送地址和接受地址一样的话,是会出现问题的(发送后本机接受,因为地址一样)。
个人感觉还是你寄存器配置的问题,模块一般是不会坏的!!

网友G:
23楼说的十分在理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那你就看看,在初始化的时候和数据发送前有没有重新设置新的地址,一般情况下,如果发送地址和接受地址一 ...

谢谢你的提醒。。模块是没有坏,我也没有买。。我重新又买了一个32.。调试出来了。调试思路是:32发32收,32发DSP收,DSP发32收,最后DSP发DSP收。其中还是碰到了很奇葩的问题,结果后来又好了,表示根本没改什么,可能调试的时候改了点细节的东西没察觉,但是总体没有动。中间隔了几天搞些其他的。谢谢你啦!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你怎么把TX_ADDRESS和RX_ADDRESS设置成一样的啊,这样是不行的啊!!!换一个不一样的试试!!如果配置正 ...

事实证明,发送地址和接收地址可以一样。。我就是一样的。。

网友H(2015-08-12):
引用 网友B:
谢谢你的提醒。。模块是没有坏,我也没有买。。我重新又买了一个32.。调试出来了。调试思路是:32发32收 ...

偶的接收成功,但是buffer里没有数据,什么情况,发送端在发送0x55 0x66 0x77
//接收函数
uint8_t NRF24L01_RxPacket(uint8_t *rxbuf)
{
        uint8_t sta;
    //SPI2_SetSpeed(SPI_SPEED_4); //spi速度为9Mhz(24L01的最大SPI时钟为10Mhz)
        sta=NRF24L01_Read_Reg(NRFRegSTATUS);  //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
        NRF24L01_Write_Reg(NRF_WRITE_REG+NRFRegSTATUS,sta); //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
        if(sta&RX_OK)//接收到数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RF24L01_Write_Buf(RD_RX_PLOAD,rxbuf,RX_PLOAD_WIDTH);//读取数据
                NRF24L01_Write_Reg(FLUSH_RX,0xff);//清除RX FIFO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1;//没收到任何数据

}

仔细检查了下,读取数据,应该是 NRF24L01_Read_Buf(),晕,接收正常~

网友I(2017-10-13):
哪位大神能解惑?发送方发送数据,接收方能正常接收到,但是发送方却接收不到接收方的应答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