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水:难道M0和外设裤和M3的外设裤不是兼容的裤子?

楼主(2014-05-02):
香水先生,我用STM32 051c8t6单片机
按照你们的外设裤的文档来写以下代码:以下红色的部分居然说未定义
难道M0和外设裤和M3的外设裤不是兼容的裤子?

        RCC_SYSCLKConfig(RCC_SYSCLKSource_PLLCLK);
        RCC_HSEConfig(RCC_HSE_ON);
  RCC_WaitForHSEStartUp();
  RCC_PLLConfig(RCC_PLLSource_HSE_Div1,RCC_PLLMul_9); //
  RCC_PLLCmd(ENABLE); //

楼主:
..\User\main.c(26): error:  #20: identifier "RCC_PLLSource_HSE_Div1" is undefined

网友A:
芯片主频不同,PLL更改设计没什么不可吧。再说提供的固件库应该有设置PLL的示例吧。
能用哪些配置头文件定义中会有写,有写错才算是问题。

网友B(2014-09-12):
《感悟设计》作者这里也当版主啊,赞一个。

网友C:
有点点不兼容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