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C1101] CC1101通讯距离短主要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4-05-02):
各位老师高手,
我最近做的CC1101 试验板包括遥控器和接收距离只有10来米才行,超过后就很难收到了.电路是全按datasheet 上来的, 元件是0402贴片的. 天线试过了PCB上的还试过网上买的弹簧天线,效果差别不大. 发射功率0db和5db设置,速率100K,38.4K都试过了,差别不大.谁能帮我分析一下最可能出问题在哪里?
谢谢

网友A:
八成是阻抗问题。。

网友B:
速率降下来,比如9.6K、4.8K,GFSK调制,初始化代码用SmartRF Studio 生成的,
硬件要调下天线匹配,换一换天线边的阻容,一个个试

楼主:
谢谢两位,阻抗是指天线设计吧?这么近距离应该与速率关系不大吧,而且我的应用需要比较高的速率。GFSK调制,初始化代码完全用RFstudio生成的。我设计试验板的时候为节省空间和时间可能PCB布得有些问题。但这个距离也太近了。 天线边的阻容,换哪个元件?
另外我电感用的是普通的电感,是不是必须得用绕线的?效果差别有多少?

楼主:
收发布板类似这个

网友A:
敢情你高频部分就是随手画的啊?能通讯已经不错了。。:)

楼主:
叠层电感 绕线电感 效果差别大吗? xyz769老师你认为主要是PCB画得有问题?能否细说下? 还有MCU 的电源跟cc1101电源要不要用磁珠什么的隔一下?

楼主:
另外还发现一个问题,cc1101处于接收状态时电流好像很大 12V用sot89 三端稳压转3.3V的居然过一会就烧了。根本没有datasheet 上说的那么小,不知是什么原因?

网友C:
重做吧,这个天线是辐射不出去能量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重做吧,这个天线是辐射不出去能量的

谢谢老师,请问原因是?试过切断PCB天线,焊上弹簧天线并无明显改进

网友D:
第一:阻抗匹配问题,
第二:天线的净空区做的可能有问题,
第三:需要设计传输速率及发射功率
第四:CC1101下面的地是不是有问题

网友D:
引用 网友D:
第一:阻抗匹配问题,
第二:天线的净空区做的可能有问题,
第三:需要设计传输速率及发射功率

顺便可以调试一下C123的大小

楼主:
这样的布板行了吗?

楼主:
可以吗?天线要怎么做呢?

网友E:
这个貌似压根就没给天线留什么空间啊?看看能不能塞的下一个 3.2*1.6mm 的陶瓷天线吧,塞不下,就得考虑外接天线了

楼主:
那么小的天线有用吗?给我资料看看

网友F:
SRWF-1200A嵌入式射频模块采用Silicon Labs公司的无线收发芯片-Si4432,结合优化的印制板设计和合理的射频电路匹配,为用户提供方便应用的射频收发模块平台。用户无须复杂的射频电路设计和专用的射频调试设备,通过模块接口对收发芯片进行控制,就可以实现设备的无线数据传输功能。
1.1 性能特点
 体积小,节省空间,易于集成
 发射功率用户可调
功率可调范围:-1dBm~20dBm,可调阶梯为3dBm。
 多工作频段
提供433/470/868/915MHz四种频段模块选择,采购前确定频段。
 高抗干扰能力和低误码率
GFSK/FSK调制方式、高效前向纠错信道编码技术,提高了无线数据传输抗干扰的能力,降低传输误码率。
 兼容工业级和民用级设计
工作温度支持-40℃至85℃,兼容工业级和民用级的各种需求。集成度高,通信稳 定、可靠。

网友G:
我觉得还是功率和环境的问题     我们用的一款无线在城区的效果极其差   本来能传输2km的  但是在城区就100m
在山区空旷的地方就能到1km多

网友H:
首先芯片底部接地要充分,其次自己测试一下灵敏度,看看灵敏度是不是好的,如果灵敏度不行的话,接收距离也会变短,用弹簧天线就好,不要做pcb天线,损耗大,效率低

网友I:
请问有人做过用CC1101+atmega16测信号强度随距离的变化值的实验吗?

网友J(2014-08-08):
引用 网友A:
敢情你高频部分就是随手画的啊?能通讯已经不错了。。

高频布线怎么布呢?他的这个布局感觉不好

网友K:
这个东西也做太业余了,这个PCB天线相当于不存在,建议把天线去掉焊一个17CM的铜线,再在天线旁边的地焊一根同样的铜线,把两根铜线反向拉开到同一直线上,降低数据速率再测试。还不行换个地方再测试,因为周干扰可能很来得。再不行把晶振及其负载电容也换了再试试看。

网友L(2014-11-05):
我这只有100m左右的通讯距离,不过是250Kbps下测的,应该还有不少提升的空间。

网友M(2014-12-23):
速率,频段,功率!

网友N:
引用 网友L:
我这只有100m左右的通讯距离,不过是250Kbps下测的,应该还有不少提升的空间。 ...

你用的那家的模块,250kbps,居然有100m 这么远,天线是啥样的

网友L:
引用 网友N:
你用的那家的模块,250kbps,居然有100m 这么远,天线是啥样的

我们自己做的CC1101的模块,弹簧天线测试的。注意测试的时候需要离地,不要有障碍物,并且弹簧天线水平极化,即收发端天线的相对位置处于平行时,通信效果最好。

网友N:
虽然你条件有这么多,可是也了不起,实际应用不会这样用的。你没有加pa吧

网友O(2015-02-06):
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,距离很短,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?

网友P(2015-03-26):
引用 网友Q:
1101还是别用了啊,老掉牙的了

可否给推荐点新的

网友R(2016-07-05):
引用 网友L:
我这只有100m左右的通讯距离,不过是250Kbps下测的,应该还有不少提升的空间。 ...

大哥,求助啊,有空指导一下小弟啊。你的为什么这么远,我的在38KHz的情况下,只有70米。

网友S(2016-08-18):
大哥这个肯定是阻抗匹配没有做好啊。天线是波长的4分之一

网友T:
有仪器设备,就很好查问题。
如果没有,就只能辛苦点,多做对比实验。
板上的任何零件值,都可以认为是一个变量,都会影响到测试结果。包括PCB设计,cc的设置。。。
CC集成简化很多射频硬件了,开发难度已经大大降低。
搞性能好点的无线电产品,提高技术水平,需要时间。
搞射频跟写代码不同。前者越老越吃香。后者是吃青春饭,拼体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