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不用单片机直接用DA芯片控制输出电压0-2V吗?

楼主(2014-05-03):
因为做要用到程控放大器AD603,控制电压需要电压,而且精度要很高,故不能用滑动变阻器来控制(产生调制),需要DA输出的高稳定度的电压(0~2V)。由于不用单片机控制,能直接用DA芯片控制吗?求大神帮帮忙!!

网友A:
可以。
那就加个MCU和DA吧。
比如LTC2641;

网友B:
计数器+DAC?

网友C:
精度要求是多高? 与温度范围有关吗?如果要求没那么高,可以考虑数字电位器。
控制 DAC ,不想用单片机也可以。可以用滑动电位器或者多圈电位器,用并口ADC取样,再送并口DAC设置程控放大器,成本不低。也可以不用ADC,用逻辑电路拼个计数器驱动DAC试试,也不会简单、便宜到哪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