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18B20读不出数据,帮忙看下吧,各位大神

楼主(2014-05-03):
求帮忙看下这个程序吧,我真的不知从哪里改了,:(

网友A:
好好研究下读写时序,对时间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,好久之前的一个程序,你参考参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好研究下读写时序,对时间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,好久之前的一个程序,你参考参考 ...

灰常感谢啊

网友B:
开机马上按F8不动到高级选项出现在松手,选“最近一次的正确配置”回车修复,还不行按F8进入安华___式还原一下系统或重装系统(如果重装也是蓝屏,建议还是检修一下去)。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夏___冲突、驱动不合适、系统问题引起的,可以在安全模式还原一下系统,还是不行重新安装操作联____不要安装软件、补丁、驱动等,看看开机还有问题吗?如果没有在逐步的安装驱动、补丁、 盟_____找出不合适的东西就不要安装了。请将你在蓝屏前电脑的表现,和你操作说的详细些。下载什么软件、补丁,升级了什么硬件了吗?详细的说说蓝屏前你做了什么,可能就是这些操作引起的蓝屏的发生,有问题请追问我(我跟据你提供的信息重新回答你)。1、电脑在光驱读盘时被非正常打开可以导致蓝屏,一般将光盘重新放入光驱即可。电脑在带电插拔某设备时可以导致蓝屏,重启一下电脑修复或按上面第三项修复。2、还有就是硬盘是否有问题,用系统自带的功能修复一下或下载软件修复硬盘坏道,或格式化硬盘重新分区重装系统,还是不行就需要换硬盘了。3、最近升级了硬件,这些硬件与系统不兼容,比如:内存、显卡等,请更换硬件试试(到升级硬件的地方更换合适为止)。4、如果是硬件问题引起的,自己又找不出问题所在,建议到维修那里检修一下。5、玩游戏蓝屏,一般是游戏本身的问题,电脑的配置与游戏有冲突,显卡、显卡驱动不合适,CPU、显卡的温度过高,内存太小等引起的,另外就是在玩游戏、看视频时,同时在干别的操作最容易蓝屏,因此在玩游戏、看视频时不要在操作别的东西了(看视频蓝屏问题同上)。

网友C:
ls搞什么啊..

网友D:
楼主拿个示波器,慢慢看,慢慢对时序,总是可以发现问题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拿个示波器,慢慢看,慢慢对时序,总是可以发现问题的。

很多时候那些时序都是可以通过示波器观察得到的是吗?这个可以学习学习,谢谢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