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题解答] LTIB 出错 IMX 28

楼主(2014-05-03):
ubuntu 9.04
按照文档说明一步一步来操作的,还是报如下的错,请问是什么原因呢?
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......
/bin/sh ./mkinstalldirs /mnt/shared/IMX28/new/ltib/tmp/rpm-fs/opt/freescale/ltib/usr/bin
/bin/sh ./libtool  --mode=install /usr/bin/install -c  rpm /mnt/shared/IMX28/new/ltib/tmp/rpm-fs/opt/freescale/ltib/usr/bin/rpm
/usr/bin/install -c rpm /mnt/shared/IMX28/new/ltib/tmp/rpm-fs/opt/freescale/ltib/usr/bin/rpm
mkdir /mnt/shared/IMX28/new/ltib/tmp/rpm-fs/opt/freescale/ltib/var
mkdir /mnt/shared/IMX28/new/ltib/tmp/rpm-fs/opt/freescale/ltib/var/lib
mkdir /mnt/shared/IMX28/new/ltib/tmp/rpm-fs/opt/freescale/ltib/var/lib/rpm
ln: creating symbolic link `/mnt/shared/IMX28/new/ltib/tmp/rpm-fs/opt/freescale/ltib/usr/lib/rpmrc': Read-only file system
make[2]: *** [install-data-local] Error 1
make[2]: Leaving directory `/tmp/rpm-phenix/BUILD/rpm-4.0.4'
make[1]: *** [install-am] Error 2
make[1]: Leaving directory `/tmp/rpm-phenix/BUILD/rpm-4.0.4'
make: *** [install-recursive] Error 1
error: Bad exit status from /mnt/shared/IMX28/new/ltib/tmp/rpm-tmp.70346 (%install)

RPM build errors:
    Bad exit status from /mnt/shared/IMX28/new/ltib/tmp/rpm-tmp.70346 (%install)
Build time for rpm-fs: 230 seconds

Failed building rpm-fs
could not glob rpm in: /tmp/rpm-phenix/RPMS/i686/rpm-fs-* at ./ltib line 2427.
traceback:
main::check_rpm_setup:2427
  main::host_checks:1435
   main:554

Started: Sat May  3 11:41:37 2014
Ended:   Sat May  3 11:45:31 2014
Elapsed: 234 seconds

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:
rpm-fs

Build Failed

网友A:
你好,楼主!
我已将你的问题转给I.MX工程师,他稍后会回复你的。

网友B:
楼主你好,请问你按照文档Setting_Up_LTIB_Host_on_Ubuntu_9_04.pdf设置好host环境了吗?

网友B:
我这边是在ubuntu10.04已经12.04上都是可以编译成功的。

网友B:
下次发帖尽量主题选择i.MX这一选项,会比较好,这样我们的i.mx工程师会很容易看到你发的帖。

楼主(2014-06-03)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你好,请问你按照文档Setting_Up_LTIB_Host_on_Ubuntu_9_04.pdf设置好host环境了吗? ...

是的,是按照文档一步一步执行的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下次发帖尽量主题选择i.MX这一选项,会比较好,这样我们的i.mx工程师会很容易看到你发的帖。
...

OK。下次注意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OK。下次注意。

楼主你好,请问现在问题解决了么?可以编译成功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