步进驱动器资料分享

楼主(2014-05-03):
:$
芯片为国产芯片,厂家寄的DEMO板。

芯片用ST或TI的步进驱动芯片,也蛮简单的:lol

板子尺寸:75*50mm;

支持57步进电机,86电机空转也能转,接42电机,最高转速可达3000r(用好点的电机);

支持最高256细分,细分可通过拨码开关或程序设定;

支持每相最大电流3A,电流可通过拨码开关或程序设定;

MCU可更换成STM8S成本更低;

加485或CAN芯片,即可轻松实现组网控制;

可通过串行接口(SPI)控制;

可通过step/dir输入信号进行控制;

芯片并集成了短路、过热、欠压和过压保护功能;

楼主:
PCB部分,线被我删掉了

楼主:
原理图,仅供参考

楼主:
外形图,反面,我买了个壳子,10元

楼主:
这个是正面

楼主:
PCB实物,正面,真难看

楼主:
欢迎大家一起讨论

网友A:
这东西看起来成本挺高的

网友B:
用的分立器件完成的电路吧,楼主。背面那4个器件,是搭的2个半桥电路吧

网友B:
楼主,原理图里面的“step”和“dir”信号是否分别具有上拉电路和滤波电容,如果是这样,原理图中就有问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的分立器件完成的电路吧,楼主。背面那4个器件,是搭的2个半桥电路吧

恩,是带P,N沟道的MOS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原理图里面的“step”和“dir”信号是否分别具有上拉电路和滤波电容,如果是这样,原理图中就有问题 ...

恩,图不是我画的,分享而已:lol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原理图里面的“step”和“dir”信号是否分别具有上拉电路和滤波电容,如果是这样,原理图中就有问题 ...

使用没啥问题,厂家的DEMO

网友B:
看了这个FDD8424H才知道,一个FDD8424H就集成了一个P-Mos和一个N-Mos。U3和U6,U4和U7构成了2个全桥电路啊。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了这个FDD8424H才知道,一个FDD8424H就集成了一个P-Mos和一个N-Mos。U3和U6,U4和U7构成了2个全桥电路啊 ...

:lol
恩。
这MOS结电容比较低的,要不然速度上不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学习

谢谢支持

网友D(2014-08-04):
可以手动调节控制电机的电流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