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5V-1-12V继电器响应时间

楼主(2014-05-03):
如果这种继电器在闭合状态下突然掉电,其触点完全分离开来的时间是多少?10ms内能否搞掂

其参数标称如下:
Operate time 5 ms max. (mean value: approx. 2.50 ms)
Release time 5 ms max. (mean value: approx. 0.90 ms)
Bounce time 5 ms max. (mean value: approx. 0.17 ms)

网友A:
继电器本身没问题。
问题是你的控制板能否在掉电后5mS内完全撤掉继电器线包上的控制电压,毕竟它的保持电压只有10%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