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erilog 位宽

楼主(2014-05-03):
小弟请教:1.怎么知道Verilog 中源文件的模块,那个是顶层模块?是不是写在最上面的就是顶层模块??
                 2.位宽疑问,一个16位的2进制数(16‘b1111...111)写成16进制数其位宽就变成4位了(4'hffff),不知是不是???
                  3.拼接运算符,{cout,sum}=a+b+cin;这个等号在这里啥意思??将a+b+cin相加的和给了谁??
                  4.变量的作用域有多宽,比如在函数中定义的变量,在begin中定义的变量??

网友:
2.位宽疑问,一个16位的2进制数(16‘b1111...111)写成16进制数其位宽就变成4位了(4'hffff),不知是不是???    16进制还是16'hFFFF
3.拼接运算符,{cout,sum}=a+b+cin;这个等号在这里啥意思??将a+b+cin相加的和给了谁??a+b+cin结果等于cout,sum拼接成的变量里,

网友A:
1. 最外层的模块就叫顶层模块
4. 变量,如果你没有定义位宽,他就是32BIT的,但建议你把位宽明确定义,不然,COMPILE的时候,你会看到一堆的warning

网友B:
4 和C语言类似 有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的区别

楼主:
多谢各位老大  这些小弟基本搞清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