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关于launchpad显示1602的

楼主(2014-05-0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移植的时候要注意引脚和时钟

网友B:
引脚要接对的

网友B:
看看引脚的模式配置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移植的时候要注意引脚和时钟

谢谢,开始就是引脚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引脚要接对的

后面改了一下,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看引脚的模式配置的

后面可以了,谢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后面改了一下,可以了

:handshak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