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0V电池充电电压

楼主(2014-05-03):
手头有一节60V的蓄电池,请问其充电电压设置为多少为合适

网友A:
要看是什么类型的电池的

网友A:
几并几串的?然后自己算

网友B:
48V的铅酸电池是56V电压充电,60V的电池大概是70V充电

网友C:
差不多,充电得选恒流型电源,不然很可能会碉堡

网友D:
48V电池(铅酸)的充电电压应该是58V吧,进入浮充之后电压稍微降低一点以免过充;
同理,60V的电池充电电压是72V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48V电池(铅酸)的充电电压应该是58V吧,进入浮充之后电压稍微降低一点以免过充;  同理,60V的电池充电电压 ...

去年我拆过数十个电车充电器,输出电压无一例外全是56V的,58V的就是TL431的电阻阻值变大了

网友E:
14.5*n
n为电池串联数
这个电压为72.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