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mini51 i2c 从机使用问题

楼主(2014-05-03):
是否有数据说明 mini51 i2c 从机要如何使用
和可以正常动作的程序?

网友A:
你看例程吧,或者抓波形,从从机读出一个数据,看看是否成功

楼主:
这个是我修改的i2c从机程序
现在问题是可写入
但程序startup无法进入 0x88

i2c 从机

网友A:
看着没什么问题,没返回成功的信号,说明还是没发成功吧

楼主:
文件和数据都有看过了
目前问题是
从机读数据会多次进入0x80
但最后一次要进0x88 条件有点分不清
而且 i2c 不是读就完全读数据,有时会先写1byte再转读出
而读出多少还要看NACK有无出现
没写过这种有点转不过来

网友B:
看例子抓波型,還有文件裡面有i2c state的例子,比較一下就會感覺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