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删了那个关于hysteretic regulator帖子?

楼主(2014-05-03):
搞什么呢?讨论的好好的,结论还没弄明白呢,莫名其妙给删了![怒]

网友A:
你说的是那个增加电阻的作用的帖子吗?是不是转移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说的是那个增加电阻的作用的帖子吗?是不是转移了?

是的,就是你和lgz2006讨论的那个电源帖子。

楼主:
我上了好几年这论坛,头一次遇到这怪事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的,就是你和lgz2006讨论的那个电源帖子。

后来我觉得,我们认为零点补偿的观点,可能是错的。最后有个朋友的回帖,非常有可能是正确答案。只是那种控制方式很少用到。
那个控制块子,内部没有误差放大器。

网友B:
参见常用的三极管,431等分立件搭的buck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后来我觉得,我们认为零点补偿的观点,可能是错的。最后有个朋友的回帖,非常有可能是正确答案。只是那种 ...

同意。我也没见过这种结构的。
我也认为我们的零点补偿论是错的。串联电阻是产生纹波,因为这种结构需要。这点上lgz2006是对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同意。我也没见过这种结构的。
我也认为我们的零点补偿论是错的。串联电阻是产生纹波,因为这种结构需要 ...

他的观点是提高稳压精度。

网友C:
那贴儿最后由老Z发言(没见着)

真的不见了!

申请恢复中

@21小跑堂
@21ic小跑堂

网友C:
1. 那是误差比较输入,经常采用“夸张波动”抽样技术,一点儿不奇怪
2. 只有线性电源才可能存在回帖中所谈及的“零极点补偿”问题
3. 倒数第二的那一贴E文所载(没细瞧),可能是“自激振荡器反馈”,而不是“稳压控制取样反馈”
4. 开关电源最短调整时间不小于一个周期(一般大于1uS),当瞬态负载小于uS级时,电路显然无法反应而只能依赖储能了
5.------
这几点上,zkybuaa 友都存有错误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那贴儿最后由老Z发言(没见着)

真的不见了!

没有删过。。。奇怪@NE5532

@21ic小跑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1. 那是误差比较输入,经常采用“夸张波动”抽样技术,一点儿不奇怪
2. 只有线性电源才可能存在回帖中所谈 ...

因为那个块子的控制方式,我没用过,也是第一次听说,所以你的第一条和第三条就不回复了,因为我不懂。
你的第二条是大错特错。
线性电源如果电路中没有寄生参数,它就是个一阶系统,一阶系统怎么会震荡呢?又何谈零极点补偿?只有开关电源,是个病态的非线性系统,在小信号范围内可以近似线性化,才谈的上零极点补偿。零极点补偿的实质就是改变幅频特性。

第四条,我有点看懂你的意思了。你说的瞬态和开关电源的瞬态不是一码事。开关电源的瞬态类似阶跃响应,你说的瞬态类似沖激响应,是个瞬态大电流。负载调整率(稳压精度)不是用这个响应来定义的。瞬态冲激仅仅一看大的输出电容也是扛不住的,因为滤波电感限制了负载电流,而电感电流是不可能突变的。

网友C:
面对堆砌着大词的论理,真的很掉份儿
1. 您可以继续去补偿开关滤波电容
2. 我一直讲“瞬态负载效应”,就是区别于“稳态的负载调整率”,包括不版主的原文原意都是这样的

老Z被误导偶然犯了个与水准不相符的错,而您则是认识不足的问题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面对堆砌着大词的论理,真的很掉份儿
1. 您可以继续去补偿开关滤波电容
2. 我一直讲“瞬态负载效应 ...

补偿不是针对电容,而是针对整个开关系统。
我发现在这一点沟通上存在困难。

不知你讲的瞬态有多瞬,即使一个很大的电容,突然并一个很重的负载,它也是扛不住的。

这个帖子真是开错版块了,适合放到电源技术里面。

网友E:
我也没看完!

网友F:
没有删过这个帖子,发给小跑堂看看。

网友C:
@不亦心 电源版主,请你把那篇英短文再发一次这里, 再请@zkybuaa 友全文翻译一下
那时,20/50mV波纹零极点补偿滞洄特性电解ESR瞬态负载响应负载调整率等等,不就全都清楚了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@不亦心 电源版主,请你把那篇英短文再发一次这里, 再请@zkybuaa 友全文翻译一下
那时,20/50mV波纹零极点 ...

木必要了,那段英文介绍就是摘至芯片的规格书,相信如果大家仔细看了规格书应该就不会有很多争议了。。。这里只是简单的ON/OFF,不存在PWM什么事儿。。。。
被删帖其实有个不太完善的备份,如果各位想继续可移步至:http://wenwen.sogou.com/z/q547467288.htm“复习”完了原帖,再来继续斗法。。:lol。。。。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顺便给本帖6L补充一下,

或者下帖第二图: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682200-1-14.html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补偿不是针对电容,而是针对整个开关系统。
我发现在这一点沟通上存在困难。

不版主整来个副本还是有用的
本来那里说的还算不错,今儿又不去补偿电容(ESR)了

网友C:
俺看它仍算P*M,虽然不定频开开关关,可本质还是调整导通宽度比

俺仔细看了一遍那段英文规格书,怎么翻译也没有见着“零极点补偿关于系统稳定性”的词句,一星半点儿也没有

电源人所共知,开关电源瞬态负载响应几乎完全依赖于储能电容特性,处可能的谐振点涉及L之外,那个电感电流的作用通常忽略,尤其做脉冲输出测试更是这样

至于串联R带来副作用则是直接恶化负载调整率指标,也许正因如此更常见采用如本人原文13楼图的技术
也是规格书最末一句的译文所载:另外一种(提高反馈信号中波纹含量)技术则是在上分压取样电阻R1(R3)并联一个电容器,使得反馈信号中波纹比得到适当提高

这就是原帖中俺说的“波纹夸张取样技术”

纠正原帖53楼给大家带来的误解:那个25/50mV不是基本工作原理所必须,只是为“补偿滞洄”和滞后效应(大概吧),提高稳压输出特性所采用的常规技术措施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不版主整来个副本还是有用的
本来那里说的还算不错,今儿又不去补偿电容(ESR)了

唉,这一点真跟你说不通。
关于加电阻的作用,我们的结论都不对,你的结论是提高稳压精度。
即使我的结论不对,我也要说,我的说法没有改变过。
补偿电容的ESR,就相当于对系统增加一个零点补偿。
电容的ESR事有害的,通过电容的电流在ESR上的压降就形成了纹波。多个滤波电容并联滤波,实质上就是并联ESR来减小纹波。电容的功耗发热也都是来自ESR。
既然ESR有害,为啥还要补偿它呢?
因为电容的ESR和C会形成一个零点,电解电容的ESR与C的乘积是个恒定值。这个零点在开关电源的环路中会起到补偿的作用。ESR太小,这个零点就偏向高频,所以有气候就要加大ESR,让这个零点向低频移动。
说了这么多,真心费劲。因为这个结论,对那个帖子来说是不正确的。但我的说法是没错的,只能说文不对题。

网友C:
好吧,快刀斩麻
假如不对滤波电容ESR零点补偿,开关电源系统会发生什么?能描述并举出个例子么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俺看它仍算P*M,虽然不定频开开关关,可本质还是调整导通宽度比

俺仔细看了一遍那段英文规格书,怎么翻译 ...

不知你本职工作是做什么的,那句电源人共知,我只能看成是你的个人观点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好吧,快刀斩麻
假如不对滤波电容ESR零点补偿,开关电源系统会发生什么?能描述并举出个例子么 ...

那就要在别处做出补偿,比如反馈环路上的误差放大器。
当然,不补偿也可,它可能会震荡,也可能不震荡,但只能牺牲开关电源的带宽。
带宽影响到瞬态响应的速度。

网友G:
“增加零点”,那是一点都没错~~~

其实,那好处仅体现在“时间”上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好吧,快刀斩麻
假如不对滤波电容ESR零点补偿,开关电源系统会发生什么?能描述并举出个例子么 ...

开关电源的震荡,就是在输出电压中包含有幅度较高的低频纹波,高于工频,远低于开关频率。占空比的沿也在低频大幅度抖动。这都是开关电源的震荡。

网友C:
不必把模电所有名词概念堆砌一起,只针对问题就好

看那E文很明确,它只是希望取样电压的波纹不要太小,完全和0点补偿无关,“功耗发热,低端移动”与此无关
所以,做电路时为克服低的输出波纹要求与高的取样电压波纹要求相矛盾,串联R6或并电容于R3就是必然的技术措施了
试问,R3(R1)并电容也是为零极点补偿么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不必把模电所有名词概念堆砌一起,只针对问题就好

看那E文很明确,它只是希望取样电压的波纹不要太小,完 ...

我都说了,我的结论不适合解释这个问题了。只是我看你截图,是在质疑我前后说法不一,所以,我才说了那么多,是解释我前后的说法从没改变过。
这个块子的控制方式,我从没用过,也是第一次听说,所以,零极点补偿的理论,在此不适合。

我发现你很固执,凡事都喜欢证明自己是正确的。
其实,有那么重要吗?

网友H:
引用 网友B:
木必要了,那段英文介绍就是摘至芯片的规格书,相信如果大家仔细看了规格书应该就不会有很多争议了。。。 ...

这种电路,貌似magic-yuan发过,那个是运放实现的。原理一样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都说了,我的结论不适合解释这个问题了。只是我看你截图,是在质疑我前后说法不一,所以,我才说了那么 ...

忘了介绍,周围人称拆弹专家,针对引信儿一拆一个准儿,从未失手:lol

截图不当,见谅:$。你看咱翻译的还有什么问题么:P

学术嘛:handshake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忘了介绍,周围人称拆弹专家,针对引信儿一拆一个准儿,从未失手

截图不当,见谅。你看咱翻译的还 ...

我早就发现你这点了,年龄大了的人,都有点较真。
那段英文找不到了,你能全翻一遍,我才能见识一下水平。嘿嘿。

网友C:
通常都是有学生翻几遍,俺看得顺眼流畅了就认了
全文翻译,都是年轻人的专利,你来试试吧

18楼有链接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俺看它仍算P*M,虽然不定频开开关关,可本质还是调整导通宽度比

俺仔细看了一遍那段英文规格书,怎么翻译 ...

关于在采样电阻上偏电阻上并电容,或从电感前端引入取样“斜坡”等技术就没什么好说的了,在古老的UC384X系列IC应用中,常用的斜坡补偿技术和这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,仅仅是解决对象稍有不同。
关于串电阻,零点补偿以及带宽影响响应速度这些,在传统的PWM控制中,个人对zkybuaa的表述表示赞同。 如果处理不好,常见的音频啸叫,“大小波”,脉冲束,这些就会出现。只不过对于这颗IC来说,简单ON/OFF控制,对环路的处理上简单很多。大家也没必要争了,站的角度不同,而且一开始也都没有好好看规格书。
这种控制方式和我们常说的PWM区别还是蛮大的。除国半、TI之外,类似的方案,PI,安森美,仙童等公司也都有,这种控制方式也不算什么罕见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H:
这种电路,貌似magic-yuan发过,那个是运放实现的。原理一样。

印象中确实有网友在模拟版发过,只是一时找不到了,就跑电源版扒了两个图来。。。:lol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关于在采样电阻上偏电阻上并电容,或从电感前端引入取样“斜坡”等技术就没什么好说的了,在古老的UC384X ...

看明白了。这就是个简单的开关控制。控制精度差。